可爱超轻穿越机 飞越X6 ~ 装机~~

楼主(2015-04-01):
1、假组下看下效果

2、该削掉的削掉,肚子不大还要占空间

3、布线有点乱 没办法 为了把电池的位置空出来

4、装好上壳和老战友合个影

5、没摄像头图传不行,挖洞

6这个座子没办法保留了 割了

7、天线穿过天上GPS的洞洞焊好

8上壳就这样了图传摄像头接收机都放上壳

9、装好了 称下重量 不带电池和螺旋桨 211G不错

10侧面照

11看下电池仓,比划了下 只能放进去2S 1000毫安电池了 要上大的 只能外挂了,外观控没办法,只有从新买电池了

总结,小飞机迷你可爱 机身虽然紧凑,但是勉强能把该塞的塞进去,重量还是比较轻,上2S 1000毫安电池 不要脚架  起飞重量270G ,应该能飞个7分钟左右,够了
缺点:维修比较麻烦,外壳强度还是没有3MM碳纤维机臂强,不过好在起飞重量轻,弥补了强度的不足
报下配置:飞越的 FX6 外壳  轴距 220   迷你新版CC3D   6A 4合一电调   银燕1804电机 200MW图传 170度广角微型摄像头   5045螺旋桨

网友:
什么机壳?

网友:
这个小一体机还是不错的,单买壳子的话就是纯外观控了。。。

网友:
标题不是有吗

网友:
外观还是不错的哟

网友:
标题没有沙发吧?

网友A:
请教下楼主的图传 实测距离有多远,清楚吗?

网友:
貌似价格不便宜

网友B: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1061928&extra=
奥姆威天线摔断了,找到棍子天线带断头线,能直接接吗?

网友:
图传太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61928&extra=
奥姆威天线摔断了,找到棍子天线 ...

你就像我这样直接焊就是了 实在没材料 就剪一节4分之1波长的铜丝线焊上就行了 具体4分之1波长多长我忘了 大约好像是12CM左右 自己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教下楼主的图传 实测距离有多远,清楚吗?

这个图传我玩过几个了 飞天上 用平板+三叶草我最远试过1.5公里  用三叶草+4叶草 天上估计400米以上吧 飞穿越的话 有遮挡 50米~100米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图传我玩过几个了 飞天上 用平板+三叶草我最远试过1.5公里  用三叶草+4叶草 天上估计400米以上吧 飞 ...

同样的发射,三叶天线,skyzone双棍接收试过将近200米高度1米图像还可以看清。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就像我这样直接焊就是了 实在没材料 就剪一节4分之1波长的铜丝线焊上就行了 具体4分之1波长多长我忘了  ...

说明书上说不接天线会烧,是真的吗,我现在不接什么也能收到图讯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说明书上说不接天线会烧,是真的吗,我现在不接什么也能收到图讯

功率小不那么容易烧的 但是不要老那么尝试~ 没有天线 和有天线 距离有质的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同样的发射,三叶天线,skyzone双棍接收试过将近200米高度1米图像还可以看清。

要看遮挡  没有遮挡 或者树很稀疏 200米是没问题的

网友D:
好看,,楼主整套下来多送米

网友D:
好看楼主整套下来多少米

网友E:
有单独的壳子卖?

网友F:
第四张姿势太销魂了……

网友G(2015-06-04):
我有一部,可我连说明书都没有,亲给我一份说明书不?望大哥可以指教,小弟第一次玩这东西,很多东西 不会,如果可以的话加我QQ, 想请教请教你,多谢!我的QQ:30451193

网友H:
楼主,求机架的淘宝关键词,我按照标题搜了一下,木找到!

网友I:
那么小的,下面可以挂云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