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900+A2+Z15套装不抗风,跪求大神解答,在线等

楼主(2015-04-01):
S900+A2+Z15套装,组装一切正常,无风时候非常稳,但只要有风,不管大小,就顺风飘,感度从100~200之间试过无数遍,基本都一样的效果,是所有的S900都是这样的情况,还是其他原因?跪求大神解答,在线等

楼主:
无人自顶,继续等

网友:
你没开gps吗?

网友:
个人觉得机子飘,和感度没关系。

网友:
模式,IMU,gps位置数值,当时卫星数,感度等都是可能存在的因素,要系统性得去找问题

网友A:
因为a2就是个垃圾

网友:
哈哈…飘过…懂的

网友:
开的姿态 还是gps啊?开姿态 要是不漂,那才是坏了

网友:
你这明显用的是姿态模式嘛!GPS模式下是不会飘的,如果还飘说明GPS有问题!

网友:
应该是调在了姿态模式,不在GPS模式下

网友B:
我炸过A2所以有阴影,我现在坚持用XA,好用不禁飞,没有莫名的干扰

网友:
多作几次指南针校正就行了

网友C(2015-07-02):
是不是丢星了啊,我的配置跟你一样,大风中钉得很死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丢星了啊,我的配置跟你一样,大风中钉得很死啊

请问你的感度是多少?

网友D:
我的s900+z15+5N+10000madupu电池+两套图传!重量达到7.111kg,是否属于正常范围?大家晒晒自己的飞行重量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问你的感度是多少?

感度我都设在110

网友(2015-10-10):
引用 网友A:
因为a2就是个垃圾

网友:
悟空很好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的s900+z15+5N+10000madupu电池+两套图传!重量达到7.111kg,是否属于正常范围?大家晒晒自己的飞行重量 ...

太重了吧?动力没有余量抗风。

网友:
重个屁,这是s900的标准配置好不好!!要么就是丟星了,要么就是感度问题。逐一排查!

网友:
持续关注啊,我也碰到这种问题,很纳闷。。。。为啥飘的不行,感度是不是很大因素啊

网友(2016-05-12):
震动大导致的

网友:
机身太软,震动大造成

网友:
多挂几块砖就稳了

网友:
你说的是姿态模式,gps不至于。

网友:
用A2要换GPS,还有DJI的大机架那震动只能呵呵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炸过A2所以有阴影,我现在坚持用XA,好用不禁飞,没有莫名的干扰

那云台你用什么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