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电调的问题 请教高手了。

楼主(2015-04-01):
两个输出口 一个slave 一个master他们的作用是什么,最后这个200是什么东西  谢谢各位  好人一生平安

网友A:
slave是BEC输出辅助电源线,没有信号。
Master是油门信号线,也是电源线。如果使用bec, Master接入油门通道。
Slave接入任意闲置通道。
图上的200是保险丝,可以接,可以不接。 不接的话,烧了电调直接扔垃圾桶。K牌鸟都不鸟你。

网友B:
保险丝如果要接的话最好买个fuse holder,不然有可能折断。如果打算用电调bec的话一定要装个备电

网友:
图上的200是保险丝,可以接,可以不接。 不接的话,烧了电调直接扔垃圾桶。K牌鸟都不鸟你。

网友:
还是接上吧!

网友:
master 主 一个是副 硬盘上面的跳线不是有这英文啊

网友:
不懂围观,潜水学习!

网友C:
其实接不接烧了K牌都不屌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slave是BEC输出辅助电源线,没有信号。
Master是油门信号线,也是电源线。如果使用bec, Master接入油门通 ...

懂了 感谢 保险接在输入端还是哪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保险丝如果要接的话最好买个fuse holder,不然有可能折断。如果打算用电调bec的话一定要装个备电

请问保险接哪里 谢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保险接哪里 谢谢了

锂电池输入端!

网友:
高级货 没见过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问保险接哪里 谢谢了

一般接正极输入端

这个保险丝最好固定好,吃力或者来回动的话会断的

网友:
米物 不懂

网友:
引用 网友A:
slave是BEC输出辅助电源线,没有信号。
Master是油门信号线,也是电源线。如果使用bec, Master接入油门通 ...

学习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一般接正极输入端

这个保险丝最好固定好,吃力或者来回动的话会断的

这才是“新”K牌蛋疼的地方。买个K200。 800刀都给了,竟然不带fuse holder, 那送哪门子的fuse呢? 直接fuse和holder一块卖不就结了。
搞不懂K想干什么。。。另一个事,要是我自己用,绝对不装那个fuse。 那个固定方式根本就有问题。 那个fuse已经有人断了, 准确的说是fuse+ holder一块断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其实接不接烧了K牌都不屌你的。

对,要是接了,保险丝没烧断,电调先烧了那不是一样的蛋痛!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保险丝如果要接的话最好买个fuse holder,不然有可能折断。如果打算用电调bec的话一定要装个备电

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才是“新”K牌蛋疼的地方。买个K200。 800刀都给了,竟然不带fuse holder, 那送哪门子的fuse呢? 直 ...

哟西  了解了  感谢

网友:
温江的。顶你!特么5300买个电调!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才是“新”K牌蛋疼的地方。买个K200。 800刀都给了,竟然不带fuse holder, 那送哪门子的fuse呢? 直 ...

德国佬又死脑筋了
那个holder并不是k自家出的,k2 prototyping这个公司做的,k根本没考虑固定的问题
我刚搞了一组加了holder,还是很结实的,好好固定一下是没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