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拓500l安装过程中遇到问题,求助

楼主(2015-04-01):
前段时间入的新春版这几天才开装。今天晚上发现主轴转动不顺畅结果检查发现大齿盘从侧板看过去转动时会上下晃动主轴我已经加了垫片手摇没有旷量。在大齿盘和小齿盘间隙最小的时候转动就会发生顿卡(我是用手转的,并没有上电)请问这种情况是因为什么原因造成的。是大齿盘不平么?

网友:
让我来收了吧

网友:
大齿盘浮动都会有点,不必太在意!

网友:
有可能大齿盘有变形
你转动时是到某个地方卡还是一直都卡,如果是某个地方卡就是变形了
上下晃动的话不超过0.5mm属于可以接受的范围

网友A:
大齒上下小量浮動是正常的
不過這支500 L 可以說是亞拓 L版本中質量最差的
橫軸虛位大 電機軸承容易燒 傳動傘齒變形 尾波箱左右2邊蓋子位置螺絲尺寸過長,導致不能鎖死
可以說亞拓的品檢實在太差了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齒上下小量浮動是正常的
不過這支500 L 可以說是亞拓 L版本中質量最差的
橫軸虛位大 電機軸承容易燒 傳 ...

我手上这台500L也是一样的问题 横轴虚位 十字盘虚位 尾管固定座的传动齿不顺畅  各种问题唉

网友:
還有中軸座的2顆軸承品質一樣垃圾
不到30起落就散了
如發現機身震盪過大 就好檢查這個位置

网友:
深表同情,被這麼坑的機子給坑了

网友:
能让我们省点心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