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拍题材~

楼主(2015-04-02):
阵风3~4级,上升速度4m/s,上升至300m左右,关控返航。下降速度屏幕显示2.4m/s,赶忙开控手动操作,以1m/s速度下降。落地还有百分之四十多的电。。

网友A:
关控是件很勇敢的视频

网友B:
我是来看大家对关控的看法

网友:
图省事吧

网友:
没有视频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控是件很勇敢的视频

怎么就危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是来看大家对关控的看法

关控返航,这不是难事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关控返航,这不是难事吧?

关控返航前提是
设置正确   起飞前足够卫星定位   罗盘校准正确  空中GPS信号不丢失   以及飞控算法不抽风   没有出现可能影响飞机到无线电干扰

失控返航是飞离遥控范围 或者遭遇信号干扰  的最后一道防线  ,真正玩航模绝对不会主动放弃飞机的控制权的

毕竟以目前飞控技术来看  人操控还是比传感器+算法靠谱

会玩的都是在遥控上设置一个可以切换到纯手动控制模式,连自稳定姿态都没有的模式 ,确保自己的控制权  你却直接放弃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关控返航前提是
设置正确   起飞前足够卫星定位   罗盘校准正确  空中GPS信号不丢失   以及飞控算法不 ...

嗯,我还得继续学习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