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来研究一下,有没有必要在EPP 表面做些处理?

楼主(2015-04-02):
天翼30级,EPP表面相对粗糙,有什么办法能做些处理,让表面光滑呢?
EPP耐高温不?可以蒙皮么?

网友:
静等楼下高论!

网友A:
据我所知,不耐温,用自带粘性的蒙皮
请楼下指正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据我所知,不耐温,用自带粘性的蒙皮
请楼下指正

自粘性蒙皮,不带热缩功能吧?不好贴吧

网友:
EPP目的就是追求轻

网友B:
没必要做任何处理,第一,无故增加重量,第二,epp所做的飞机都不是什么高速机,表面粗糙除了难看点对飞行没有任何影响,就算是高速机,那么小的飞机影响我想也是感受不出来的,第三,epp成品机一般都是喷绘的,涂装都很漂亮,处理了涂装不好看。弥补第二条中粗糙的缺点。就这三点你觉得还有必要处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必要做任何处理,第一,无故增加重量,第二,epp所做的飞机都不是什么高速机,表面粗糙除了难看点对飞行 ...

确实,飞飞就换轻木了

网友C:
对3D机来说,粗糙点更好飞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对3D机来说,粗糙点更好飞

粗糙了 愿意落灰

网友D:
将表面处理平滑的同时,重量大大增加,这样就有悖设计初衷。要不把epp剥了改蒙皮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将表面处理平滑的同时,重量大大增加,这样就有悖设计初衷。要不把epp剥了改蒙皮吧。

靠谱,就是工程量巨大啊

网友E:
15E 30E都是 练习机, 也是练习机中性价比超高的,

练习机,说好听就是说用来练习。不好听就是用来炸的。 3D机你不练上K个起落,你飞出来的动作不会好看。

楼主:
引用 网友E:
15E 30E都是 练习机, 也是练习机中性价比超高的,

练习机,说好听就是说用来练习。不好听就是用来炸的 ...

其实我也没那么高要求,我是娱乐性玩家

网友:
用砂纸打磨,最好是水砂纸。不是水砂纸也行,大约是800至1000目,或者更高的(别超过2000)都能磨得很光滑。包括EPO也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实我也没那么高要求,我是娱乐性玩家

练习用的机机没必要搞的那么复杂,说航模不是玩具,那是指航模的比玩具复杂的多、相对于危险性要大,对接受能力及控制能力有更高的要求,对成年人来讲他就是一种玩具,供大家消遣娱乐用的,虽然也有世界级的比赛,但归根结底还不是玩出花样来了。仅代表个人观点,不当之处请批评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