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姆威图传黄色天线接头摔掉了

楼主(2015-04-02):
晚上夜深人静小区遛250,没想到断桨,断天线。郁闷的,只找到断了线的原装奥姆威棍子天线,棍子天线接头和图传板接头不知道飞哪去了。现在剩下棍子天线一根带断线头和下图图传!!!?能接吗,有五个针脚各派什么用。能直接和棍子天线接吗???

自己焊不了,现已返厂维修!静待维修结果!!

红框里是断了的接头留下的5个针脚

红框里是断了的接头留下的5个针脚

网友:
可以焊接啊!

网友:
中间那个焊线芯,两边随便一边焊屏蔽线,直接焊线就好

网友A:
最简单的方法弄两根网线或杜邦线焊上就行,一根地线,一根信号线,原来低座大部分为地线,只有一根信号线焊点,你仔细研究一下就知道了。我的肥鲨也是一样的故障,用这种方法复活了。再初次装机时就应该用天线延长线把板和天线分离安装就不会发生这事了。

网友:
联系卖家返厂

网友:
一般是中间那根是芯线,另外两边四面是棍子外边那圈。自己焊下试试,7楼办法可以试试,大不了堆锡重来。

网友B:
焊好使用无任何问题,不要短路就行,短路的结果是秒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焊好使用无任何问题,不要短路就行,短路的结果是秒烧。

什么叫短路,是圆心的线和边上任意一根接触吗?会烧掉吗,好危险哦

网友:
建议你返厂。烧了不保修的

网友:
返厂换新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简单的方法弄两根网线或杜邦线焊上就行,一根地线,一根信号线,原来低座大部分为地线,只有一根信号线焊 ...

这个说到点子上了。

网友:
网上有那种接头卖的,焊上就是了,几毛钱一颗。买1.2毫米间距的头。

网友:
引用 楼主:
什么叫短路,是圆心的线和边上任意一根接触吗?会烧掉吗,好危险哦

你理解的很对。

楼主:
今天用万用表量了一下,发现板子上的5个断脚都是互通的,这是怎么一回事呢,不理解???求解答!

网友B:
引用 楼主:
今天用万用表量了一下,发现板子上的5个断脚都是互通的,这是怎么一回事呢,不理解???求解答!

只要你焊接的地方不要短路就可以了。用万用表量,信号发射端和四个接地端是通的,你不用考虑它,因为高频头内部发射端有电感对地,它是低频信号和直流信号的通路,对5.8G的高信号无影响。放心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要你焊接的地方不要短路就可以了。用万用表量,信号发射端和四个接地端是通的,你不用考虑它,因为高频 ...

非常感谢!!!下面画了张图,帮看看?

接线示意图

接线示意图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下面画了张图,帮看看?

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