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求救

楼主(2015-04-02):
各位大神,本人新新手,弄了个大疆风火轮F450,电机2212、920kv、电调E300/15A,电池花牌3S2200ma,现在重量是970g,请问到起飞重量1500g或者1600g还能行吗,想挂云台,如果不行怎么做最小改动可以,拜托了各位,给个建议,不是土豪啊

网友A:
挂狗云台是没问题的,放心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挂狗云台是没问题的,放心吧。

我还想挂图传和osd,也可以吗,重量都尽量选最轻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还想挂图传和osd,也可以吗,重量都尽量选最轻

没问题的,放心。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问题的,放心。

,谢谢,非常感谢

网友B:
2200电池撑不住。加
总重量1500g以内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2200电池撑不住。加
总重量1500g以内吧

电池加大到5200可以吗,重量也加了,现在是3s,换成4s的吗

网友:
2212的电机F450的起飞重量保持在1600左右就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池加大到5200可以吗,重量也加了,现在是3s,换成4s的吗

3S ok   5000左右的电量

网友:
云台加狗加简易高脚架大概一起300克出头 你这个 920kv的话 桨用到12寸吧 不要暴力飞 否则电调可能扛不住

电池可以考虑5000mah的 比你现在的再重100克 能带动

网友:
“”2212的电机F450的起飞重量保持在1600左右就好“”
那我的2216电机KV800的,600轴距,重量1800克,行不行?用的1147桨,3S5200电池,飞14分钟,50%油门悬停
我一直在犹豫是不是换3508电机KV650的,重量限到2000克,用1238桨,4S5200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