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ji质量真心不敢恭维,精灵8颗星gps模式漂移严重

楼主(2015-04-02):
调参一切很ok,8颗星的情况下漂移很严重啊!摇杆回到中位一直左副翼漂移! 没办法直接切换姿态飞都感觉比gps好飞。求问大神这是个什么情况dji整体机的质量真心感觉不好,虽然这个价钱拿来也是试试,但是今后还是自己组装来得更稳当。只能说可能连这个价格的价值都没体现出来,买这种飞机估计也要看运气了。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之前看见模友遇到过的那坑爹的指南正矫正!!!! **地磁校准正常起飞,落下来之后原地再通电又红黄双闪,这tm坑啊! 即使能用gps都不放心

楼主:
感觉四个电机不在一个平面,稍等上图

网友A:
这个问题比较复杂,感度电机都有关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比较复杂,感度电机都有关啊

请问电机的话问题在哪里?感度这些测试没问题

网友B:
您好,您的问题属于未知干扰,请发回dji收费保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您好,您的问题属于未知干扰,请发回dji收费保修。

哈哈哈,太爱你了。这种丢机,飞机质量差的优良传统一定继续发扬光大。昨天听说我一朋友的inspire1  出现航线不准确飘移也挂了

网友C:
哎,关键是发回了还不一定修的好,下周我第三次返厂了,感觉维修的人水平跟研发的不能比啊,建议以后dji研发人员先到售后轮岗锻炼

网友D:
明显GPS出现故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明显GPS出现故障了

那就坑爹的质量啊,算求,把这机器送回dji修理厂那群坑货瞎搞还不如就当没gps这功能飞姿态手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哎,关键是发回了还不一定修的好,下周我第三次返厂了,感觉维修的人水平跟研发的不能比啊,建议以后dji研 ...

一群人瞎jb搞,电焊还没我好

网友:
必须顶一下。。。

网友E:
您好,您的两个问题我来解答:
1.您的飞机GPS模式下会漂移,估计是IMU需要重新做一下校准就没问题了。可能你在运输或者存放的时候遇过颠簸造成的;
2.指南针校准后降落地面出现红黄灯闪,证明地面有干扰源,应该是钢筋之类的物体。只要离开这个地方的干扰源就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您好,您的两个问题我来解答:
1.您的飞机GPS模式下会漂移,估计是IMU需要重新做一下校准就没问题了。 ...

你好,首先多谢你的回复!imu我会调整尝试。地磁这方面之前就有模友提出过,两次(或者多次)同一个地方起飞(我起飞的地方都是空旷地带)第一次(或者几次)起飞都没问题,可是还是会碰到红黄闪灯,然后断电再通电就又显示正常(同一地点),或者说重新校准之后再隔几次又出现问题。因为不是我一个人遇到,而且在本论坛就有这个原因飞炸过的朋友。如果这是机器的bug,请告诉原因,因为这东西本来上天就是安全隐患,涉及人身及财产安全。因此一个细小原因都很重要。望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