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迪CB86 PLUS充电器**平衡充原理示意图

楼主(2015-04-02):
传统充电器非**平衡充方式(串充方式)                                       CB86 PLUS**平衡充方式

                                            **平衡充优势说明
1.传统串充方式充电过程中会产生比较大的内耗,容易会使得每节电芯越充越不平衡;
   **平衡充方式每节电芯**充电器充电,大大减少内耗,使得每节电芯都能达到饱满4.2V,大大延长充电寿命。

2.传统串充方式属于一个充电器一次充六节电芯(以6S电池为例),充电效率大大降低,一般能达到70%左右。
   **平衡充相当于第节电芯配置一个充电器充电,充电速度翻倍,充电效率能达到97%左右,1C充电小于1小时。

3.传统串充方式容易导致电池不平衡,电压精度降低,电池动力会越来越不足,不足以支持飞行器的飞行动力。大概循环充电50次左右
   **平衡充方式加上0.001V的高精度电压。使电池的动力充沛,电芯保持平衡。延长寿命,使用次数翻倍,能达到上述同类电池100次以上。

4.CB86 PLUS充电器内置6路**电源分别给每一片电芯充电,实现每片电芯真正**互不干扰充电,进而实现每片电芯**达到设置电压值
   (例如4.2V),实现电池电芯真正平衡,给没备提供强劲动力同时大大增加电池可充放电次数,延长电池使用寿命

5.B6类型的传统型充电器内部仅一个电源给多片电芯串联充电,极易造成单片电芯过冲或冲不满,导致电池电芯不平衡,大大缩小电池寿命,减少电池可充放电次数。
       传统充电器非**平衡充方式(串充方式)                               CB86 PLUS**平衡充方式

                  传统充电器非**平衡充方式(串充方式)

                               CB86 PLUS**平衡充

[最后更新时间为 2015-03-09 15:56]

网友:
学习啊  精品啊

网友A:
并充就是并充,说的这么高大上。。。。只是使用范围不一样而已,简单来说,并充,小机的好基友,大电池,并充玩死你

网友:
不过相当于a6加保姆,这个价位,也算是不错

网友(2015-12-19):
引用 网友A:
并充就是并充,说的这么高大上。。。。只是使用范围不一样而已,简单来说,并充,小机的好基友,大电池,并 ...

为什么这么说? 如果我是6s 16000的电池  如果用cb86 plus并充  是等于每个电芯都要充16000吗?那如果是串充是怎么充呢?

网友(2016-02-17):
怎么没说平衡充电头 真实能承受多大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