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FPV配置求指导

楼主(2015-04-02):
图传:DALRC Q图传5.8G600MW
摄像头:sony700TVL  3.6mm镜头(sony4140dsp+sony673ccd)
显示器:富威德7寸PVR732一体化5.8G接收+14DBI平板+蘑菇
载机计划配死胖子
希望达到:传输距离3-5KM 另外夜视效果好些
麻烦各位觉得这个配置咋样

网友A:
1、这个显示器还行
2、图传功率小了,飞死胖子建议大功率的。
3、摄像头没用过不评论。
4、死胖子载机很不错,但建议你FPV加主流的飞控。

网友:
请科普一下飞控是怎么连接的?自动返航。航线飞行都是飞控的作用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1、这个显示器还行
2、图传功率小了,飞死胖子建议大功率的。
3、摄像头没用过不评论。

明白,谢谢了啊

网友:
DALRC Q图传5.8G600MW  图传我用过搭配14DB平板  稳定8KM 无雪花 .至于载机死胖载机确有高射炮打蚊子的嫌疑~

网友:
新手建议还是不要用死胖子~

网友:
胖子速度快,新手不好驾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