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gh4快门线,录像拍照任意切换配和电动头空中zoom

楼主(2015-04-02):
http://www.tudou.com/v/w44mTmXonlU/dW5pb25faWQ9MTAzMjA2XzEwMDAwMV8wMl8wMQ==.html
自制gh4快门线,录像拍照任意切换配和电动头空中zoom

网友A:
分享一下原理吧????

网友B:
想请教一些关于gh4快门线的问题。请加我qq17352768,谢谢

网友C:
很想知道怎么弄的

网友D:
某宝一搜。。。。

网友E(2015-06-23):
同样的贴再顶一次
搞个成品淘宝链接发我吧

网友F:
能否控制相机的B门 和 延时摄影快门呀?

楼主:
b门航拍估计空中三脚架那种云台貌似还未诞生,延时GH4自带功能就有,设置好了自动完成

网友G:
淘宝上的只有拍照、录像和对焦功能,应该只是控制了快门键
这个的变焦是怎么做的呢?有资料能分享下吗?还是准备做成品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