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o白板机的图装问题

楼主(2015-04-02):
买了架95元的二战109白板机,想自己图装,请问用手喷漆能嘛?还有没别的涂装办法?

网友:
貌似得洗一下,把出厂的脱膜剂洗掉才好喷漆。

网友:
可以的,先用细沙打磨一下,去掉脱膜剂,先大体喷一遍、再细喷。也可以用丙烯颜料涂,不过要比喷漆难涂。

网友A:
直接自喷漆喷就行了。不用洗打磨之类的。我就干过这事,结果一样容易掉漆,要喷第二种漆的时候用纸巾遮盖大头针固定纸巾喷,不要用透明胶固定会把以前喷的撕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自喷漆喷就行了。不用洗打磨之类的。我就干过这事,结果一样容易掉漆,要喷第二种漆的时候用纸巾遮盖大 ...

好的,谢谢,等货到了就开工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自喷漆喷就行了。不用洗打磨之类的。我就干过这事,结果一样容易掉漆,要喷第二种漆的时候用纸巾遮盖大 ...

4楼说的很对,EPO我也没找到什么好办法。

楼主:
完成了,手喷漆,但是容易掉色。还有这个机重心是不是很靠前的,飞上天空飞机左右摆动很历害,不解。

网友:
自喷漆前要用洗衣粉洗一下机身,喷漆最好先薄薄一遍,干了再来一遍,那样就不会掉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