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流波箱咨询

楼主(2015-04-02):
如何在小体积弄大减速比? 采用多级行星减速器?求解

网友:
蜗轮蜗杆

网友:
多级齿轮减速

网友(2015-06-12):
用行星减速器,比如4:1的,两级就16:1了

网友A:
3楼说的蜗轮蜗杆减速效率最高,但会使动力输出轴偏转90度。例如:配16齿的涡轮,减速比就是1:16;24齿就是1:24,均可一级搞定
7楼说的多级行星减速的效率和体积都敌不过蜗轮、杆减速,但是可保持动力轴向

网友:
引用 网友A:
3楼说的蜗轮蜗杆减速效率最高,但会使动力输出轴偏转90度。例如:配16齿的涡轮,减速比就是1:16;24齿就是1 ...

据说蜗杆齿轮的磨损很厉害哦,不知有没有人实际装车试验过

网友:
个人觉得蜗杆不是个好选择

网友:
引用 网友A:
3楼说的蜗轮蜗杆减速效率最高,但会使动力输出轴偏转90度。例如:配16齿的涡轮,减速比就是1:16;24齿就是1 ...

传动效率蜗轮蜗杆最低!

减速效率(长宽高接近的情况下在相同的传递功率为前提得到的大概的减速比!忽略传动效率,请问传动效率不重要吗?)也不见得蜗轮蜗杆和行星齿轮有绝对优势!

自锁性蜗轮蜗杆很好,用在汇流的转系系统里比较OK!

网友B:
前级加一级减速齿轮最简单。减速比立马翻几倍,不够的话再加一级,行星齿加一级就两边都要加,所以现在我行星齿只用一级,作为汇流器,前级减速到合适参数再输入行星齿传动。对减小体积很有帮助。而且前级受力比较小,可以用小一些的齿轮,越往后级齿轮模数越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前级加一级减速齿轮最简单。减速比立马翻几倍,不够的话再加一级,行星齿加一级就两边都要加,所以现在我行 ...

出现了~~出现了~~~~终于出现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前级加一级减速齿轮最简单。减速比立马翻几倍,不够的话再加一级,行星齿加一级就两边都要加,所以现在我行 ...

飞燕兄,你现在减速器齿圈是内外齿分别是多少模多少齿的??那个齿圈哪里有卖?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飞燕兄,你现在减速器齿圈是内外齿分别是多少模多少齿的??那个齿圈哪里有卖?

你这不是在公开索要技术参数?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这不是在公开索要技术参数?

这个入坑早买到二代双流波箱的应该都知道。像我们这种入坑晚的没买到的问一句也正常的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飞燕兄,你现在减速器齿圈是内外齿分别是多少模多少齿的??那个齿圈哪里有卖?

二代外齿1m33齿,内齿0.5m45齿,找外面做的,没得卖

网友:
引用 网友B:
二代外齿1m33齿,内齿0.5m45齿,找外面做的,没得卖

谢飞燕兄。你的波箱啥时候能上架啊。等着买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前级加一级减速齿轮最简单。减速比立马翻几倍,不够的话再加一级,行星齿加一级就两边都要加,所以现在我行 ...

我想买一个双流波箱, 不知道怎么和你联系, 我的QQ:7984138,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