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电的苦恼

楼主(2015-04-02):
车床买来,到目前还没用,苦于没三相电。请教几个方法可行性1.用变压器升220V到380V再用380的变频器带电机
2.直接买个220V入380V出的变频器
3.买个220v变频器出220三相,然后电机改Y为▽接法。就是不知道功率变小吗?
请伟大的模友帮忙给个意见!!!!

网友:
3或换单相电机

网友:
果断选3,

网友:
打开电动机接线盒看看,如果能改接线法调整电压到三相220V,就可以买220V变频器使用而不影响功率。

楼主:
感谢楼上的哥们!!!谢谢

网友:
搞个单相电变三相电的变相机,原来老贴上有,查一下。只用一台三相电动机和若干个油浸电容就可做好。发出的就是三相电,如果有多个三相电设备,就省却了改电路的麻烦,如果功率足,可同时带多台设备。

网友:
第一种成本高不可取,单相电进出来还是单相电,一个几千瓦的变压器重量和价格?用变频器最省事省钱,而且可以大范围调速,列相机一个电机多少钱,功率要比你使用的电机总要大一点吧,一套电容组也要好几个钱吧,质量好的电容器也要上百,速度只能按照原来车床速度控制。

网友A:
我照老帖做过3千瓦变相器,费用比买变频器便宜多了,使用非常方便,主要把原来机器电机和接触器线圈线路380V改为220V,原来机器线路就可以使用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照老帖做过3千瓦变相器,费用比买变频器便宜多了,使用非常方便,主要把原来机器电机和接触器线圈线路380 ...

楼上的朋友能标注一下单相22O输入的两根线,哪个是相线,哪根是零线吗?

网友:
相线和零线可以互相交换。
很多风扇上的电机也是这种接法,只是电容小得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上的朋友能标注一下单相22O输入的两根线,哪个是相线,哪根是零线吗?

两根线可以互换,但是很重要的一点,自己特别留意,因为这两根线要作为控制线使用(就是接触器线圈控制线220V网上有卖的)电机换方向也是靠它.

网友A:
还有一点说明,原理图上面使用离心开关,我使用的是时间定时器。

楼主:
哇!高手在此啊,谢谢

楼主:
感谢各位百忙之中抽出时间给小弟出谋划策,无以为报。
将来用作品献给大伙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还有一点说明,原理图上面使用离心开关,我使用的是时间定时器。

谢兄弟耐心解答,还有几个问题请教,1.变相机的电机是角接还是星接.2机器上的电机要改成角接,对吗?3,能详细说一下怎么实现开停,正反转吗?

网友:
我说,床子都上了,还差一个变频器啊,只有用220的变频器加上三角接的电动机才是科学。
那变频器没多少钱,无后顾之忧,无隐患,无出力降低,无电费损失。

网友:
电容裂相功率小少一半,而且稍长工作发热厉害,建议变频器

网友:
还是换个单相电机比较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兄弟耐心解答,还有几个问题请教,1.变相机的电机是角接还是星接.2机器上的电机要改成角接,对吗?3, ...

电机是要改成三角形接法,可能最大3千瓦以下可以做变相器,4千瓦电机本身是三角形接法(380V),不能改成每相220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兄弟耐心解答,还有几个问题请教,1.变相机的电机是角接还是星接.2机器上的电机要改成角接,对吗?3, ...

1.使用变相器电机都改成角接(每相220V);
2使用变相器好处就是使用原来机床线路,(得把原来接触器线圈改为220V的,网上有卖的),原来开关都照旧用。

网友:
如果机器多,还是拉个三相电靠谱。。。。

网友:
直接买个220V入380V出的变频器

网友:
三相电机加电容就可以了

网友:
220V变频器改线是王道!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照老帖做过3千瓦变相器,费用比买变频器便宜多了,使用非常方便,主要把原来机器电机和接触器线圈线路380 ...

这个办法不错。

网友C:
那个电机是专门用于生成三相电的吗?

网友:
三相电是极间电压220,相间电压380,不是简单的升压就能解决的,三相间有120度的角度。

网友A:
引用 网友C:
那个电机是专门用于生成三相电的吗?

是生成三相电的,不过是三相220V的三相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生成三相电的,不过是三相220V的三相电。

谢谢回复!

网友:
果断买单相AC220v输入,输出3相220v输出变频器,电机改为角型接法,这样电机功率还是标称功率,我的车床和铣床都是这样改的,非常好用

网友(2019-03-07):
支持你第三条方案最好。功率没有啥变化的,变频器买大点。

网友:
上变频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有一点说明,原理图上面使用离心开关,我使用的是时间定时器。

老贴找不到了,能给个链接吗?

网友:
是变频器,现在也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