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神Blheli刷机问题,电调是MX-10A.

楼主(2015-04-02):
这个电调是刷的Blheli的程序的,谁知道这个电调的刷机口的线序?

网友A:
先在PCB上找到GND地,其它两可以先接上试一下,不对再调换。。。

楼主:
线序是找到了,可是为啥我的nano刷机用BLHELISET不认??

网友(2020-03-09):
引用 网友A:
先在PCB上找到GND地,其它两可以先接上试一下,不对再调换。。。

可以可以加个微信吗?我的插电脑直接没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