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方法给天7加装监视器支架,免拆控

楼主(2015-04-02):
搞了FPV,发现天7没办法使用常规的那种监视器支架,因为那种支架都需要固定在遥控器的金属杆上,天7没有,最开始打算直接在塑料提手上打孔固定,看了看还是觉得麻烦,而且要破坏遥控器就没弄;偶然的机会看到某宝有卖一种监视器支架,本来是没办法直接装到天7上的,如果非要安装,需要拆控后调整中间那个金属的挂带用的零件,除掉限位后用502胶重新固定,拆控我倒是觉得没事,但是担心这种方法也不牢固,这会儿又发现有一种叫重心调节器的东西,看了眼结构,觉得稍加改动就可以用,直接下单,到手后就开始改装了,发现最终效果还不错,哈哈
看一下最终效果

用到的零件,这个默认的最下面的那个固定器没办法直接用在天7上,因为天7的挂钩是横向,这个好像只有竖向

这个要扩孔,打磨掉一点儿厚度

网友A:
已经有横向的了  25块

网友:
我是打开控,在最上面红圈处打两个3mm孔,用螺丝杆和螺母从里面往外固定住,我是根据我显示屏来的,显示屏后面有个固定底座的地方,可以用2-3公分宽的塑料或铝板,一端用4个螺丝钉和显示屏固定起来,

(我用的是铝板),薄一点,可以任意弯折,另一端打两个孔穿过天七上伸出的两个螺丝杆,再用尼龙螺柱  手拧固定就行,平时到外场,把显示屏固定到天七上,不用什么工具,直接手拧。铝板还可以调节角度,比较方便。实用性也可以,就是需要在天七上打两个孔,其实也不影响美观,为了手拧时少拧两圈,那个螺丝也不用多长,有1公分足矣!

网友B:
其实这种支架有横向安装的。开始我也是想着买重心调节器改的,无意中发现有成品卖,省的折腾了。

网友C:
有个问题,大家在用显示屏时,接收机的天线和天七的天线没有干扰问题么?我不懂信号接收原理,是不是应该把接收天线离天七天线远一些,比如放在架子上,或是眼镜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个问题,大家在用显示屏时,接收机的天线和天七的天线没有干扰问题么?我不懂信号接收原理,是不是应该把 ...

我是没觉得干扰

网友D:
求 那个支架的关键字,我也是天七,最近也为显示器支架烦恼

网友:
能不能多来点图,最好是特写的,觉得想法不错,就是没看懂。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其实这种支架有横向安装的。开始我也是想着买重心调节器改的,无意中发现有成品卖,省的折腾了。

请问关键字是什么?感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求 那个支架的关键字,我也是天七,最近也为显示器支架烦恼

”CNC铝合金FPV显示器“
注意:有横装和竖装两种,不要搞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请问关键字是什么?感谢

”CNC铝合金FPV显示器“
注意:有横装和竖装两种,不要搞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CNC铝合金FPV显示器“
注意:有横装和竖装两种,不要搞错了。

多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其实这种支架有横向安装的。开始我也是想着买重心调节器改的,无意中发现有成品卖,省的折腾了。

显示器和支架是怎么固定的?这个五寸显示器下面没有留螺丝口吗?

网友F:
四楼兄弟架子装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已经有横向的了  25块

哥们能给个横向的链接吗,天地飞9用,没有找到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其实这种支架有横向安装的。开始我也是想着买重心调节器改的,无意中发现有成品卖,省的折腾了。

求链接

网友:
引用 网友B:
”CNC铝合金FPV显示器“
注意:有横装和竖装两种,不要搞错了。

留上记号,下次好找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显示器和支架是怎么固定的?这个五寸显示器下面没有留螺丝口吗?

显示器没有螺丝囗。我是用3M双面胶粘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F:
四楼兄弟架子装反了

这个无所谓装正装反的吧?结合实际,只要位置合适,顺手,想怎么装就怎么装。

网友B:
你搜上面的关键字就能找到,25块钱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CNC铝合金FPV显示器“
注意:有横装和竖装两种,不要搞错了。

擦,找了好久没找到啊,反正都改了。。。就算造福后面的模友了,哈哈

网友:
有干扰  我现在都是用三脚架

网友F:
引用 网友B:
这个无所谓装正装反的吧?结合实际,只要位置合适,顺手,想怎么装就怎么装。

只是挂挂绳的地方你安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搜上面的关键字就能找到,25块钱的。

谢啦,已买

网友:
引用 网友F:
只是挂挂绳的地方你安反了

挂绳我现在挂这个位置

网友(2015-06-01):
MARK下  留着备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