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狗2镜头怎么用力都拧不开,大家有没好用的方法指导一下

楼主(2015-04-02):
我的狗2想换一个镜头,但是怎么用力都拧不开,求教懂的朋友指导一下方法
我拆到这里拆不下去了

网友:
电吹风吹一下

楼主:
我吹了5分钟,主板都很烫了,依然拧不动

网友:
听说这玩意拆镜头需要加热,里面的密封胶软化了就可以搞定了,但是温度不要太高,太高会损毁电路板以及排线。

楼主:
已经搞定了,谢谢各位热心的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