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传水平纹严重,怎么解决啊?

楼主(2015-04-02):
图传发热很大,用3分钟发射天线接头处就有点烫手。
横纹干扰严重,根本就没办法FPV
不飞的时候感觉还可以,一推油门就干扰,油门越大干扰越大。
看别人的视频怎么都没什么干扰的,求解

楼主:
原来用的带BEC输出的电调,感觉干扰还小些,
现在换成乐天电调,单独UBEC输出,反而干扰更大了,是何道理啊

网友:
那是2个设备..1个负责录制 1个负责连接图传 回传的.......

网友A:
我是几克重的那种微型摄像头,有时接电后会有波纹,发现主要是摄像头的信号线和正负线调整一下就好了。我的摄像头是5V的,从接收取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是几克重的那种微型摄像头,有时接电后会有波纹,发现主要是摄像头的信号线和正负线调整一下就好了。我的 ...

不是从发射机取电?

网友:
我的发射都是12V,有一个5V的模块但没用。另外2个带12V摄像头就是直接发射供电,但这两个都没有波纹

网友:
我也计划 单独BEC输出 用乐天电调  关注楼主问题 帮顶

网友B:
应该是摄像头震动的原因,减震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来用的带BEC输出的电调,感觉干扰还小些,
现在换成乐天电调,单独UBEC输出,反而干扰更大了,是何道理 ...

每一个电调及UBEC等都是开关电源,其实也都是一上干扰源,电子设备布局上,信号频段上、屏蔽上再仔细查找一下原因,最后就是发射机本身的原因了,很多国产的不仅功率虚标的厉害,因为追求成本,面上说所为的轻巧,其实是以缩减了很多电路为代价的,更降低了成本,同时也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所以我针对大家碰到这样的问题已经见怪不怪了,我现在用着肥鲨600mw的很安心的说。

网友:
用的是CMOS的头吧,换CCD的立马解决

网友:
图传供电是哪里供的电

网友:
把图穿换个位置试试,还有摄像头和图穿的线尽量扰开电调和电调的电源线。

网友:
换摄像头试试。

网友C:
我的也是这样,楼主你解决了的话,分享一下方法!我用的创欣科的图传,发射是 创新科500mw,接收机用的一体的 LCD5802.横向条纹很严重。飞不远就开始有!

网友:
我的也一样

网友:
油门大了有横条,将就着飞了

网友:
空间太小。木办法

网友:
整280机架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也是这样,楼主你解决了的话,分享一下方法!我用的创欣科的图传,发射是 创新科500mw,接收机用的一体 ...

你这个可能是控干扰图传,你把控和显示器分开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摄像头震动的原因,减震

正解,我的摄像头用减震球和扎带固定,一起飞就有条纹,后来调整了扎带的松紧度问题解决了。(扎带不能收的太紧)

网友:
加稳压后一定通解决

网友:
大部分都是接触不良,我碰到过好多次,都是摄像头的3p线接触不良

网友:
加一个电容在图传供电上。

网友D:
天线问题。
换成匹配的天线应该可解决。
我试过dji天线,水波纹干扰严重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天线问题。
换成匹配的天线应该可解决。
我试过dji天线,水波纹干扰严重

天线问题是雪花不是横纹波,他这个是图传的电磁干扰,不加油门就很好,加油门就满屏横纹无法看,明显就是电磁波的干扰,和天线没有关系,他就是换个肥鲨的天线也还是这样!

网友:
摄像头减震

网友:
试试用锡纸或铜纸包住电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