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ni CC3D飞控进入遥控器校准 无法识别通道 求助~~

楼主(2015-04-02):
mini CC3D飞控进入遥控器校准 无法识别通道。 求助~~ 下午刚刚把飞机装好 进入遥控器校准界面后 试验了 所有通道 正方向 都没反映  卡在第一步 油门设置~ 这是连接图~ 然后卡到这一步一直无法效验通道~~急啊~是不是飞控有问题啊 ~

网友:
遥控器是直机还是?你确认控与接收已配对吗?

网友A:
我也卡了在这里了··我油门通过了,第二部通不过

网友:
我上次 重新启一次地面站就好了

楼主:
找到问题了~遥控器忘记固定编码了。。。。总数出现无法连接。。。可能是因为飞控的缘故吧~现在连接好了~~不过有时候启动解锁会失败。。。

网友B:
引用 楼主:
找到问题了~遥控器忘记固定编码了。。。。总数出现无法连接。。。可能是因为飞控的缘故吧~现在连接好了~~不 ...

我开始用的是D10,控和接收必须锁ID,接收第一通道是升降,第二能道是副翼,这点又与大多数接收相反,而且爱犯你说的这些毛病,紧接着就是失控的事儿了,现已经换回天8X平台了稳稳的用着。

网友C:
矫正遥控通道要上电,如果不行,就断电,关控,再上电开控就好了,我平时就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矫正遥控通道要上电,如果不行,就断电,关控,再上电开控就好了,我平时就这样

谢谢了~就是ID编码忘记固定了。。。呵呵导致接收有时候不识别~

网友:
我卡在第四部方向校准,这又是咋回事?

网友:
我卡在飞行模式校准了 怎么整

网友:
油门接错了,接THRO

网友:
我有一次也卡在通道設定較準.後來發現遙控器電壓下降一格就會這樣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我也卡了在这里了··我油门通过了,第二部通不过

现在,你的问题解决了么,我的天9控,也遇到了和你一样的问题,请赐教,谢谢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我开始用的是D10,控和接收必须锁ID,接收第一通道是升降,第二能道是副翼,这点又与大多数接收相反,而 ...

天八,没有遇到通道不能识别的问题么!

网友A:
引用 网友D:
现在,你的问题解决了么,我的天9控,也遇到了和你一样的问题,请赐教,谢谢

我接收线插错了··接对后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天八,没有遇到通道不能识别的问题么!

恩,一切正常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接收线插错了··接对后就好了

你油门线插的第几通道?

网友:
我701接收用第三通道

网友:
重做电脑系统解决,我的就是

网友(2015-08-12):
我的硬件设备和楼主的一模一样,按教程把第一课看完后我就接线开始弄了 怎么推油门没有反应啊 通电时电机电调都正常的!烦请楼主把步骤和接线图传一下呗!!!先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