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no1 每次跑完船舱都好多水

楼主(2015-04-02):
mono1 每次跑完船舱都好多水,船舱联轴器那能看到有润滑油从轴套里甩出来。

网友:
轴不直或是有震动

网友:
震动  或者轴细了出轴抖···有过类似问题···

网友:
有水要查漏补上,轴套里面加了润滑油甩点出来很正常的。

网友A:
润滑脂甩出来很正常  我一般用一个热缩管套在上面 这样能防止润滑脂甩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润滑脂甩出来很正常  我一般用一个热缩管套在上面 这样能防止润滑脂甩出来

这个方法好!

网友:
润滑脂甩出来是正常的,不过要补充,但这样应不会进这么多水,再检查下有无别处漏水。

网友B:
不知道楼主是不是用的万向节连接,万向节连接震动比较大,换成直连试试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楼主是不是用的万向节连接,万向节连接震动比较大,换成直连试试

请教大师,现在有没有那种两头金属中间橡胶的直连。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楼主是不是用的万向节连接,万向节连接震动比较大,换成直连试试

大师,我用万向接轴套有0.5毫米的扭动,现在水就漏进来,用直接怎样调轴同芯度。

网友:
漏水有几个方面。1。水舱隔板的小孔或开裂。2。轴的虚位过大。3。风琴套有没有裂。4。尾板的所有罗丝。5。船上的水冷系统。6。船盖粘胶纸的位置。7。安全开关。8。整个船体的裂文。
每一项慢慢检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润滑脂甩出来很正常  我一般用一个热缩管套在上面 这样能防止润滑脂甩出来

不是应该用胶把轴承和轴套粘住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请教大师,现在有没有那种两头金属中间橡胶的直连。

用铝合金弹性联轴器最好!!直连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用铝合金弹性联轴器最好!!直连的。

哪有买,

网友C:
是不是两头铝合金,中间有一段弹簧,

网友D:
呵呵~~万能的地方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两头铝合金,中间有一段弹簧,

中间是同体螺旋体。

网友:
引用 网友D:
呵呵~~万能的地方啊!

掏宝吗?望指点。

网友:
是的。关键字      铝合金弹性联轴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