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练习中,再造一机机,炸了有替换

楼主(2015-04-02):
45元买了个几个泡沫,哈哈哈

1.2米的塞斯纳空壳

需要配那些电子设备它才能飞的好些呢?希望高手指点……

网友:
pm个链接呗,真便宜

网友:
建议新手开始阶段不要自己造机,也不要轻易买大家不熟悉的飞机,要买大家都飞过,都熟悉,都推荐的飞机,配置、注意点大家都会介绍。象这种小众的飞机,新手最好先不要去碰,很多都是厂家的试验机,甚至是试验失败的机,不但可能不好飞,而且还可能有设计缺陷。或者缺少配件,缺少说明,对新手来说是很有难度的。
我也买了一堆泡沫,也在装飞机,但我肯定买大家都有口皆碑的飞机,我可不是小白鼠,不会贪图便宜,好飞,安全带回最重要。飞机不论贵贱,你都有责任把她安全带回,不能因为她便宜,就随意装,随意飞,结果只会是毁坏她美丽的容颜。

网友:
飞机参数,比如:机型、翼展、机长、起飞重量等,这些在一般飞机的外包装和说明书上一般都有详细描述,请提供一下。
模型不是玩具,来不得半点马虎。记得,一定要仔细装机,认真飞行,预祝你成功!

网友A:
实在是没有看明白,人家是虚心来请教问题的,有不对的可以直说,楼上何必这么冷嘲热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真是高人啊!象这种飞机高手都不敢轻易入手,只有高手中的高手才敢尝试,才可以啪、啪、啪。。。。。报 ...

南园猪鹰说的对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塞斯娜182的话可以用新西达的2212 kv1400,浆用8060的,电调用好盈的30A或者40A,电池的话用2200ma 25C或者30C,电池千万别用1800ma的,不然的话塞斯纳头轻,容易翘头,所以电池用30C的可能好点,机头重量就可以再重点,不至于机头过轻。我也是新手,飞的也是塞斯纳,可能有说的不对的地方,楼主自己参考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实在是没有看明白,人家是虚心来请教问题的,有不对的可以直说,楼上何必这么冷嘲热讽!

他说得对,但是语气无法接受,对待新手应该好言好语而不是冷嘲热

网友:
先拿好小子练练手我感觉挺好价格便宜耐摔不用起落架 等技术熟练可以平安降落在飞带起落架的飞机也不迟 对新手来说安装设备和调试也是有一定难度的以上这些都是需要一定过程的

网友:
楼主是纯纯的新手吗?一点飞行经验也没有嘛?  我到觉着 图上飞机很工整。经过一番调试应该能飞。我有兴趣和你一起打破烂机飞不了的诅咒!  报个三围。我帮你推荐个配置试试!  一般有问题主要是推力线 翼载荷! 等有问题!  调一调!  我刚入魔时飞自己造的飞机 比图上这架烂100倍。经过一番调试和惨炸。也飞了! 本人qq1247358283

网友:
不就是塞斯纳嘛~~
如果纯新手,没上过天的,建议把这个飞机改成后三点起落架的。前三点的,转向轮很容易损坏。
另外,一定得在模拟器上练纯熟了再飞真机。最好有老模友带。
先练空中航线,再练起飞,最后练降落。

网友:
看你的塞斯纳这么像epo的呢,45块?有链接么,瞧瞧去

网友:
求45的白板连接。

网友:
MD的EPS塞斯纳182?     这机子还是很好飞的    但装机要一定动手能力

楼主:
…… 没有动手的胆量,哪来娱乐的快乐?

楼主:
引用 网友C:
塞斯娜182的话可以用新西达的2212 kv1400,浆用8060的,电调用好盈的30A或者40A,电池的话用2200ma 25C或 ...

谢谢指导

网友(2015-05-20):
引用 网友E:
他说得对,但是语气无法接受,对待新手应该好言好语而不是冷嘲热

本人新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