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克舵机伸缩炮

楼主(2015-04-02):
回膛速度有点快,有没有改进的方法呢?

你的伸缩炮用多大舵机

网友A:
这个还能打弹么?请问缩是用舵机、伸是舵机控制还是怎么控制的?

网友:
回膛不算快了,只不过是卡顿太明显所以很看着太假

网友:
我的舵机也是辉盛9G,动作也流畅,没你的那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还能打弹么?请问缩是用舵机、伸是舵机控制还是怎么控制的?

舵机自动往复。

网友B:
如果是2.4G控就能调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2.4G控就能调

是调舵机中位吗?还是别的

我乐迪RC3S  2.4G枪控。

网友:
坦克好酷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调舵机中位吗?还是别的

我乐迪RC3S  2.4G枪控。

你的乐迪2.4G控,可以看看这说明书。
http://radiolink.com.cn/docc/Upl ... 013072605754935.pdf
可调式REVR舵机大小舵量和指数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