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小子1000问题

楼主(2015-04-02):
首先,你们是手抛出去的,还是正常起飞的。?
我是正常起飞的,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它总是自己拐弯,
感觉修飞机比飞的时间多的多的多啊- -!

网友A:
好小子根本不适合新手入门,稍微有点风就基本没法飞了,机身太脆弱,电机满油的时候机尾剧烈抖动,翼面舵效严重打折扣
你的问题是偏航,如果微调副翼改不过来,那就是拉力线没调好,相对而言大冲浪者和YI-Sky滑翔机更适合新人入门

网友B:
技术熟练的人,手抛比较简便,
轮子起飞,慢加油7分油门带着方向舵,后3点更是要慢慢提速。
喜欢飞机的人会把飞机性能调到最佳,就会東改西修的,。

网友C:
新手一枚,好小子1000是第一架飞机。
都是放地上起飞,土路,要跑好远,今天去飞,竟然3次没有飞起,估计跑了大几十米了,想晚上回去切个襟翼试试,好小子1000速度也不慢,降落转弯对准跑道后,关油门,也要飘好远。
用的KV1400,30A电调,1300电池,发现全油门动力也不够足,估计手抛可能飞不起来。
今天风比较大,飞机剧烈抖动,打开飞控,很明显在不停的修正。

网友D:
找条宽一点的路~满油门起飞~~不用控制方向!!!新手老手永远都是修飞机比飞飞机时间多啊!

网友E:
我的经验跟大家分享:
好小子最好手抛,我是用好小子入门的,前几次起飞遇到的最大问题就是地面跑偏问题(当时是在一条四车道公路上,两边都有树),非常难解决。
感觉好小子的轮子本身就不太精确,因为难以跑直,为此又购买了MD塞斯纳。
塞斯纳倒是可以跑直,但炸机后,机头非常难修理。
最后我下定决心,两个飞机都拆下轮子,采用手抛好小子方式,终于成功;然后又手抛塞斯纳,也成功了。
直到入门后,后来又找到一个大的停车场,地方很宽阔,对好小子做了一定改造,换大轮子,尾部增加一个小尾轮,才又试了试地面滑跑起飞,也成功了。

网友F:
好小子1000入门
朗宇2212 2450kv电机 配6寸桨 40A电调 2200电池 滑跑起飞无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