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灵2炸机,空中断电自由落体,大家帮忙分析分析【附视频】

楼主(2015-04-02):
起飞前一切正常,也做了一次指南针校准,起飞后大概2分40秒的样子突然空中自由落体,自由落体时图传失去画面,精灵的指示灯也没亮,初步判断是空中电池断电所致,电池是大疆的原厂电池,大概20多个起落的样子
大家帮忙分析分析是什么原因。

网友:
城里飞我最怕遇到这种情况,万一下面有人有车,就是很多个大疆赔出去了

网友A:
我同一情况已经出现3次了,只找回一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同一情况已经出现3次了,只找回一架

你更牛~!

网友B:
好像是风太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像是风太大了???

当时天气预报是3级风,人在地面也没感觉有什么风,关键是风再大也不应该空中断电啊···

网友:
楼主您好,您的问题属于未知干扰,请发回dji折价换新。

网友:
你还好有视频,元旦节那天我和你一样,直接断电炸鸡,视频都没

网友:
可能1 电池没电 楼主没有飞前观察电量 2电池小触点接触不良 电池没插紧 3动力电线虚焊大电流烧断

网友:
断电 4个电机都停转 云台不工作
电池检查还有余电否,检查电源线路,不过这么高下来估计也难查了

网友:
经历过这种情况,图传一下子就没信号了。有万万的话说,当时我就懵逼了。好在下面没人。。。。

网友:
我一块大疆电池炸鸡后发到改装电池的店家,回复说拆开电池后发现电源焊点虚焊,大概是导致炸鸡的原因。

网友:
我的450也这样挂过一次 好在不高 损失gps和云台还有pm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