塞斯纳装完了

楼主(2015-04-02):
飞机装完了,就是中心没调好,加了8个1元硬币,头还是轻,
还加?不会超重吧?

网友A:
电池仓需要自己扩充的,用2200的3S电池需要把其电池仓向前扩充2厘米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池仓需要自己扩充的,用2200的3S电池需要把其电池仓向前扩充2厘米左右。

为啥?完全装得下呀。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为啥?完全装得下呀。

是装得下,但一般情况下按原来的电池仓位置重心肯定不对,太靠后了。我用3S2200电时就得把电池往前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装得下,但一般情况下按原来的电池仓位置重心肯定不对,太靠后了。我用3S2200电时就得把电池往前靠。

我的,往前考不了了,前面是,上机轮的木板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往前考不了了,前面是,上机轮的木板

装完后试试重心,重心不对的话想办法调吧~祝爽飞~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装得下,但一般情况下按原来的电池仓位置重心肯定不对,太靠后了。我用3S2200电时就得把电池往前靠。

我原来想在机头加1元硬币,可是加了8个,还不行,就加了3块这样的铁,外加2个1元,硬币,不会太重了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原来想在机头加1元硬币,可是加了8个,还不行,就加了3块这样的铁,外加2个1元,硬币,不会太重了吧?
...

没试过,最好把电池往前调,实在不行放在机身里,机头不是有很大空间吗?我有时候就放在里面,要嫌麻烦就只能向前扩电池仓,把前起落架木片改造下。

楼主:
今天试飞了两次,全是倒栽葱,折了一个浆,机体没问题
机头太清,拉的又太高,还有风,机体左倾,
回来把夹角左调了一些,明天有时间再试一下

网友:
一切都会好的

网友B:
基本上再炸几架就什么问题都没有了

网友:
把固定电机那个东西向下在掰一点,我的那破塞斯纳,油门一大直接敲头。只能半油门飞。加了10块钱的硬币都没用。直接把电机像下啦个5度才好点,翅膀那么大,有一点风就不好控制。特别是拐弯。炸坏3个电机,现在直接撇仓库,准备上涵道了。

网友C:
实际上很简单!不用配重和往前装电池!
把主机翼后面垫高3毫米就行了!可以用个木条之类的垫在后面,或者把机翼前面挖低点!
就是让主机翼仰角往低!

网友D:
最好通过移动电池来调整重心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实际上很简单!不用配重和往前装电池!
把主机翼后面垫高3毫米就行了!可以用个木条之类的垫在后面,或者 ...

今天又飞了n次,前起落架太软,方向跑偏,机翼后点了木片,、还是昂头,左侧翻,电动机木座已经前后移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基本上再炸几架就什么问题都没有了

擦这是钱呀,要飞起来,摔了也就摔了,连飞都没飞,就摔,我不能原谅自己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最好通过移动电池来调整重心

我上面有图,电池无法移动了,前起落架挡住了

楼主:
大家帮帮忙,想解决起飞,左倾的问题,
左倾应该是电机夹角偏左,是吧?往右面调应该行了吧,可是还是不行,
难道是我调的少?

网友C:
你电机没劲,速度起不来,失速,换狼与2216 1100kv电机,1060浆吧!哈哈!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上面有图,电池无法移动了,前起落架挡住了

你面对飞机看电机是不是偏左向下的?如果不是可能电机座装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面对飞机看电机是不是偏左向下的?如果不是可能电机座装反了.

这个没错,面对飞机,电机左下角倾斜,角度不好说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电机没劲,速度起不来,失速,换狼与2216 1100kv电机,1060浆吧!哈哈!

我现在是 2212,1400,8060的浆,前辈梦都说没问题的

网友F:
重心不对毫不犹豫配重,重心不对的后果比超重严重得多,更好的办法是配个大电机,即有重心又有动力,会很好飞的

网友F:
左倾可能是右拉不足,也可能舵面,翼面不对,不要加速太猛,逐渐提速,可以克服反扭的问题,速度起来了拉力线的影响就不大了,如果还倾就是舵面,翼面的问题了

网友G:
我的第一架真机也是MD塞斯纳,这MD塞斯纳我飞着不要太好飞,首飞一次成功,不过事前的准备工作做的足,做了3个方面:1、头轻配重,严重头轻,配重比你那几个硬币要重多了,大约配了100克左右。2、机翼后缘垫高接近1厘米,我用后来用泡沫热熔胶固定的,和机身成一体了,3、下拉和右拉角做好后。起飞后速度微调即可,非常好飞,详情见我帖子,有视频: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57187&extra=&page=1,关于机翼后缘垫高的,请看后面的回帖有照片。现在神马低空通场,低空倒飞通场完全无压力。好飞的很。随心所欲就和飞模拟机的塞斯纳一样好飞。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的第一架真机也是MD塞斯纳,这MD塞斯纳我飞着不要太好飞,首飞一次成功,不过事前的准备工作做的足,做了 ...

你的飞机总重量 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F:
左倾可能是右拉不足,也可能舵面,翼面不对,不要加速太猛,逐渐提速,可以克服反扭的问题,速度起来了拉力 ...

  飞机离地不到2米,就左倾,然后就,,直到地里了

楼主:
最近这几天。风大,没敢飞,
一直在看各位的,回复,看各位前辈的帖子,上电机的架子,人工调了一下角度,副翼调的左低右高,升降也往下调了点,全是在机体上,
遥控,没敢动,怕调乱了,期待没风。然后去壮烈一下。。。。。。。。。

网友F:
引用 楼主:
飞机离地不到2米,就左倾,然后就,,直到地里了

这一般是速度还没起来就急着拉起飞机,也算短距起飞正常现象,右打副翼修正就是,如果不想在个样就滑跑距离长点,等速度完全起来了再拉起飞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一般是速度还没起来就急着拉起飞机,也算短距起飞正常现象,右打副翼修正就是,如果不想在个样就滑跑距 ...

前起落架,太软了。左右晃动,跑到3米左右宽,两面全是麦子地,距离长了不好控制,
一不小心就到地里去了,

楼主:
明天我给大家看看我的飞场,你们一般找不到我这样的,
一个十字路口,两面全是麦田,
没有大树,没有电线,没有车,人都很少见,
就是太窄了一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飞机总重量 多少?

秤了下,大概是1050多克的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F:
重心不对毫不犹豫配重,重心不对的后果比超重严重得多,更好的办法是配个大电机,即有重心又有动力,会很好 ...

给个配置,先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给个配置,先谢谢

比如原配是2212就换成2216或2814,如果为保持比例不换大桨,大电机可以选KV高一点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实际上很简单!不用配重和往前装电池!
把主机翼后面垫高3毫米就行了!可以用个木条之类的垫在后面,或者 ...

经验之谈,的确如此

网友:
我的塞斯纳是把电池放里面然后往前放,重心还是靠后我是采取把升降舵往下调一些,电机我用的是银燕2215kv1200,飞的很爽,5、6级风也没停飞,还有起落架改成后三点。

楼主:
引用 网友H:
很不错哦,我也想玩了

慎重点,先不说钱,就说买回来,飞不起来,就郁闷死了,
都快神经了,满世界看帖子,看得头都痛了,
飞真机和飞模拟器,差的太多了,
我还是没调好,电机轴弯了,在等配件,

网友I:
用2216kv1250   9*6,好飞还暴力
原厂前起落架太软,很容易弯,变形,还会坏舵机
改后三点起落架
抗暴力降落,很强很强

网友:
引用 网友I:
用2216kv1250   9*6,好飞还暴力
原厂前起落架太软,很容易弯,变形,还会坏舵机
改后三点起落架

方向舵的尾翼直接粘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