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穿越机好火啊 但是纠结250还是330 (按捺不住,直接驱车模型店买了一整...

楼主(2015-04-02):
看来群里面的一些穿越的视频,感觉热血沸腾啊,之前只玩精灵和直升机,不知该怎么选择啊,我想用狗4,但是250能带的动吗?
而且这么多品牌 不知道该选哪家啊,大家说说看

————————————————————装机贴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extra=page%3D1

————————————————————
看了大家的讨论 更加心动了 决定了250 下午直接去买了一套回来
旅游回来就装机

听说cc3d的新版固件支持sbus总线了,太好了,这样就可以用精灵的遥控器玩了,之前还有多一个接收机,正好用上!

附上我另一个帖子 改一体控的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page=1#pid15763447

楼主:
折衷250 和330?你在飞280啊 有什么体验分享下啊

网友A:
如果没玩过超低穿越,狗4还是悠着点,穿越炸鸡是必须的,重量其次,大不了少飞会,挂载设备伤不起,我的第一个808已经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没玩过超低穿越,狗4还是悠着点,穿越炸鸡是必须的,重量其次,大不了少飞会,挂载设备伤不起,我的第 ...

谢谢回复 直升机会自旋翻 多轴就是飞下精灵2 不知道能不能耍的起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 直升机会自旋翻 多轴就是飞下精灵2 不知道能不能耍的起来?

木问题。
330,350,400都可以。
我还准备上个350,航时做到20分钟。

楼主:
航时那么久会不会飞的很累啊 现在主流是250吧?

网友:
穿越机穿越机 玩的就是穿越,玩的就是机动性 和他的小巧,乐趣就在于高速运动中 穿过缝隙,,轴距大了 失去了乐趣,,还有模友说提高滞空时间 这事没多大意义的,,你在穿越飞行的过程中都是 极度关注和紧张的,,时间长了 机器也重了 你也会疲劳的

网友B:
9楼正解,不要太大。250标准,大了,你穿越就容易炸鸡,损坏设备和螺旋桨。乐趣就会下降。还是随主流配置吧。

网友C:
看你的目的是什么了,挂狗是奔着航拍去的,那就大点,可跟玩精灵有什么区别呢?有自旋翻功力,还是穿越吧,机子轻一般是炸坏桨而已,多备点。要爆260-280用2204+12或15A电调,6寸桨,第一人称的感觉还是挺刺激的,不过就别自旋翻了,除非你前庭功能超群

网友:
引用 楼主:
折衷250 和330?你在飞280啊 有什么体验分享下啊

280设计更合理。布线方便清晰我250 280都用过   250太紧凑了  280装起来也舒服  重量差不多的

网友D:
当然选250了,小巧、方便,功能齐全,有个地方就能飞、能穿,大了相反还不好了,你的狗4还是别用在这上面了,用个808就不错了,除非你特熟练,穿越炸机是常事,但配置好了、装机科学损失的也就是桨了。

网友:
同意16楼,280比250整体尺寸大不了多少,配2204/6045.依然暴力灵活,而且放设备更轻松些,我可以把所有设备都放进机身里,只有GPS在上面,包括808(挂减震板)甚至挂狗的空间(硬挂)都有!

网友:
最近还有个GE260Z折叠机架也不错...供你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B:
9楼正解,不要太大。250标准,大了,你穿越就容易炸鸡,损坏设备和螺旋桨。乐趣就会下降。还是随主流配置吧 ...

决定250了 大多数玩家的选择肯定是没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当然选250了,小巧、方便,功能齐全,有个地方就能飞、能穿,大了相反还不好了,你的狗4还是别用在这上面了 ...

摄像头好多款 不知道哪一款比较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你的目的是什么了,挂狗是奔着航拍去的,那就大点,可跟玩精灵有什么区别呢?有自旋翻功力,还是穿越吧, ...

怎么可能航拍啊  有精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当然选250了,小巧、方便,功能齐全,有个地方就能飞、能穿,大了相反还不好了,你的狗4还是别用在这上面了 ...

我去查一下808 没见过

网友:
装狗4的话,建议选大点轴距的,太小的机架一个是空间紧张,另外续航时间也会锐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