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整理走线,终于慢慢接近满意了

楼主(2015-04-02):
425小机架,野生v2 原厂pmu iosd 军师的m8n 。上3s5200就能带狗云台全重1320g 续航20分钟。原来装的零度s4v2,我们这里高楼多,空气质量差高度稍低s4的gps就要丢星,好几次险些炸鸡。m8n搜星就是强大,所以naza被扶正,零度退居二号机。换控过程就顺便再次整理走线,这次算走的比较满意。小机架就是空间太小走线好烦。

上层整理的最满意

上层整理的最满意

用sbus一根线,还有一根控制云台俯仰

用sbus一根线,还有一根控制云台俯仰

云台走线也整理了一下

云台走线也整理了一下

通电

通电

电源线走最底层,并行走降低电磁干扰

电源线走最底层,并行走降低电磁干扰

网友:
这个最强大的不是机架,是dji的第三方gps!

网友:
蓝色创意机架嘛

网友:
gps是直连么?

网友A:
gps关键字有吗?搞个玩玩

网友:
引用 网友A:
gps关键字有吗?搞个玩玩

某宝搜军师 m8n

网友:
LZ这套集成的好啊

楼主:
是的 主要图的是轻

楼主:
直连啊,直接插飞控和插v2的pmu都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 主要图的是轻

全机多重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个看得见端子那面向下,插对了上电可以看见gps里面的蓝色小灯闪烁

我的是红灯闪烁··

楼主:
不连电池九百多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是红灯闪烁··

你咨询一下军师呢

网友:
LZ你这个 机架这样折叠的、机架性能怎么的???

网友:
脚架上那是什么模块

网友C:
军师的m8n和原厂的gps有什么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C:
军师的m8n和原厂的gps有什么区别

没用过原厂的,naza本来买单控装穿越的。不过比我的零度s4v2搜星快,多。所以就买了pmu iosd转正替下零度s4

网友:
引用 网友C:
军师的m8n和原厂的gps有什么区别

搜星快,星数多,定位误差一米以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