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4 ii 改520 还是 470 ?哪个改动比较合理?

楼主(2015-04-02):
之前看不少该470的,而且官方也有了配件出来,就是桨的选择比较少。  最近又来了一波直接用x5配件改520的。不知到这俩改动哪个更好飞?

网友:
470的桨改了以后很好飞,我用4015 1070kv的电机,动力相当的猛

网友A:
x4 II 用X5配件改520桨,其实最后就省了一套舵机钱~

楼主:
引用 网友A:
x4 II 用X5配件改520桨,其实最后就省了一套舵机钱~

飞起来怎么样?   看来对我这没有x5配件的 还是 470对于 比较划算 就是不知到飞起来感觉大不大 470 520

网友:
凭x4II能装下4000MAH以上电池的大肚子为什么不改520。改470要裁尾管切尾拉杆传动轴,改520不折腾,直接换个桨夹就好,用芬记都不用换桨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