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Xhwawk一直显示红灯问题

楼主(2015-04-02):
前段时间,pix上面的一个插座掉了,我就用烙铁焊接了,结果,pix出问题了:启动后,LED一直显示红色,并且蜂鸣器3声慢,3声快的不停叫,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求大神帮忙。
pix插上电脑有显示硬件信息,用MP能刷固件,就是连接不上!求大神帮忙,几百的东西不想扔啊,不然太可惜了

现在这个问题解决了,是内存卡坏了,换了后,可以启动了(这里谢谢给我指导的kenken),但是加速度计没法校准,不知道啥问题!
2015/4/5  今天试着给pix刷bootloader,刷上去了,但是verify错误

问题是出来了,但是这个不清楚具体出在哪,还请大神们支个招!
pix已经坏了,不打算继续了。准备换其他飞控。谢谢各位大神的解答!

网友A:
该是重悍插座短路了,PIX没有只亮红灯的,红南双闪>初始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该是重悍插座短路了,PIX没有只亮红灯的,红南双闪>初始化

插座不会短路吧,那焊接点还是比较远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插座不会短路吧,那焊接点还是比较远的,

看看
http://copter.ardupilot.cn/wiki/common-apm-board-leds/#PixhawkPX4_LED

网友B:
插内存卡了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该是重悍插座短路了,PIX没有只亮红灯的,红南双闪>初始化

红灯常亮是会有的...我的IO出故障之后就是红灯常亮开机启动响一串音乐接着嘟嘟两声响红灯就常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
http://copter.ardupilot.cn/wiki/common-apm-board-leds/#PixhawkPX4_LED

里面木有说红灯长亮的故障,是主LED的红灯长亮

网友A:
引用 楼主:
里面木有说红灯长亮的故障,是主LED的红灯长亮

我实践过你的问题,是sd卡损毁或安装不当,连接电脑便亮红灯及3慢3快鸣叫,拔掉sd卡重装该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实践过你的问题,是sd卡损毁或安装不当,连接电脑便亮红灯及3慢3快鸣叫,拔掉sd卡重装该行了{:1 ...

换掉内存卡,现在好了,但是加速度计没法校准,不知道咋回事!

网友A:
引用 楼主:
换掉内存卡,现在好了,但是加速度计没法校准,不知道咋回事!

重刷固件试看行不,先刷车子再刷多轴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刷固件试看行不,先刷车子再刷多轴

先刷车子?这个啥原理?望解释下!麻烦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插内存卡了吗?

谢啦,已经搞定这个问题了!卡坏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先刷车子?这个啥原理?望解释下!麻烦啦

这样可以彻底清除多轴档案及设定,也可不必要,在高级参数重置预设值也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可以彻底清除多轴档案及设定,也可不必要,在高级参数重置预设值也行

还是不行,唉╯▂╰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是不行,唉╯▂╰

刷个旧固件试看,3.14 3.15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刷个旧固件试看,3.14 3.15

我待会儿试试看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待会儿试试看吧,

别用1.3.20 1.3.21版本地面站,下个最新的1.3.23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别用1.3.20 1.3.21版本地面站,下个最新的1.3.23吧

好!

楼主:
还是不行,我刷bootloader,提示了错误,但是看不懂~!

网友A:
能刷固件就表示bootlader没问题,不应刷引导档呵,就算成功刷入,你便不能再刷固件了,国产的pix是带破解档的,没这个破解档便不能在线刷固件,你这个不返厂便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刷固件就表示bootlader没问题,不应刷引导档呵,就算成功刷入,你便不能再刷固件了,国产的pix是带破解档的, ...

已经被我搞费了,硬件有个东西坏了,不管了,谢谢啦!打算换其他飞控了,试试看零度!

网友D(2018-11-03):
引用 网友C:
红灯常亮是会有的...我的IO出故障之后就是红灯常亮开机启动响一串音乐接着嘟嘟两声响红灯就常亮 ...

那IO出故障后怎么解决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IO出故障后怎么解决呢

返厂维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