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JI FPV HUB又是一个成功的营销

楼主(2015-04-02):
今天研究了下FPV HUB,目前发现这个模块貌似可有可无,唯一存在的意义:
1.对于使用DJI原装图传,免焊了4根线(DJI原装图传改造方法见最后);
2.如果线路接错,有个短路保护。
除此之外,感觉貌似没有任何实际意义了。
对于板卡上的接线,为了让大家觉得花钱值得,故意采用了两种不同的接口,其实内部是导通的。。。。

上图中:1和2,3和4实质上是导通的,红圈中的两个接头,以及 3和4的两个接头,为什么相同的规格,采用两种不同的接口?
最简单的改造,把1和2胶壳和卡簧退了,2的卡簧直接插到1的胶壳里对应针脚,改造完毕

网友A:
这个配件包主要针对新手吧!

网友B:
can口都是有防反插,何来接错一说

楼主:
一层占楼,补充图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can口都是有防反插,何来接错一说

如果焊接的话,有可能会线序错误。毕竟osd到图传需要焊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配件包主要针对新手吧!

也对。。。

网友:
昨天拿表量了半天 最后决定不用它 直接接线

网友C:
引用 楼主:
如果焊接的话,有可能会线序错误。毕竟osd到图传需要焊接

OSD到图传只是1V左右的信号电压,反接也不会烧坏滴...

网友D:
如果用第三方图传,这就是个废品,我就白买了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用第三方图传,这就是个废品,我就白买了一个。

用自带图传,也差不多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OSD到图传只是1V左右的信号电压,反接也不会烧坏滴...

信号不会,供电会,电源接反或者接到信号上,也就差不多改换了

网友E:
有需求才会出的。就像手机屏幕保护膜,我觉得没啥用,从来不贴,但是很多人买手机后第一件事就去贴膜。

网友F:
用洞洞板自己焊一个,加个自恢复保险管。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需求才会出的。就像手机屏幕保护膜,我觉得没啥用,从来不贴,但是很多人买手机后第一件事就去贴膜。

这个实质就是,把本来是一根的线,从中间剪断,然后装上两个不同的接头,再焊接上两个不同的卡座,然后连在一起。。。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用洞洞板自己焊一个,加个自恢复保险管。

何必折磨自己呢,不要把线剪断就可以了

网友:
变着法子抢钱,

网友:
学习了,我还想着要不要买

网友:
小心封号。。。。。

网友G:
目测板子上还有一个开关.

网友:
引用 网友G:
目测板子上还有一个开关.

IOSD Mini和IOSD MARK II选择切换的

网友:
多加费用,第一次消费赚钱。插头有松的风险,售后第二次赚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