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电机这种单线改多线说法对吧?

楼主(2015-04-02):
您單線去繞18圈 和 3線去繞6圈 線徑相同的情況下 KV值是一樣的 ,多線繞法 比原廠單線繞法 更耐用 ,既然要重繞 何不用多線繞法呢?
補述一下 一般原廠是用三條單線 一個電閘去繞18圈 ,多線的繞法 是減少圈數 單線改三線 一個電閘去繞6圈 其餘都沒變 , 好處是KV值相同 縮短繞線時間 (省2/3) 出線端更牢靠!

楼主:
感觉三线并绕六圈只是相当于,粗线绕六圈的KV值!
原贴在这里: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extra=page%3D1
绕完后电机热而不转!

网友A:
可怜的孩子,还电路的串联和并联都没搞清楚。

楼主:
能普及一下吧 这种改绕法对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怜的孩子,还电路的串联和并联都没搞清楚。
看的人晕了,單線去繞18圈就是18圈,3線繞6圈,绕好后如果并联了,那还是只有3圈。绕好后串联了,那就是18圈,但留下接头无数,没意思。

楼主:
鏄庣櫧浜

网友C:
KV值不同的吧?三线六圈实际上是效果接近三倍线径的单线6圈(可以视为截面积为单线三倍的扁线)。kv值会变化的。具体的理论计算什么的我也不懂,不过我记得以前绕直流小电机,使用大线径漆包线少圈。同电压下转速比小线径漆包线多圈要快。

网友D:
单粗线绕6圈,多股细线并联也得绕6圈,才行!KV相同!
单股粗线的截面积要与多股细线总和相同或接近!如0.47线=0.21*5
参数要查看<国产高强度漆包圆铜线规格表>

网友D:
参看这帖: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2260&extra=page%3D2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8691&extra=page%3D1
关于用单根线还是多股线好,简单来说,理想中的绕线是:单根单层线圈,满足最大铜充盈率。也就是说,理想中的单线的直径是定子两齿槽内侧间距的1/2。
单根线绕线的优缺点:
铜充盈率可达最大(若线径合适)
表面积最大(有益于散热)
备线容易,绕完后较平整,绕线较难(超过1mm线径者),一般需要特殊工具辅助绕线
有人提到“skin effect”即高频交流电有沿单根导体表面处流过的倾向:但对于航模电机,这个影响是可以忽略的;谈论skin effect是没有意义的。
多股线优缺点
备线较难,线软,容易绕线,仅需简单工具便可较好的绕线
只需要准备一种尺寸的细线,便可通过改变股数和匝数来在铜充盈率很大的前提下,按需绕出各种Kv。
由于各细线排列并不完美,因此存在Proximity effect

网友E:
谁跟你说三线绕6圈和单线绕18圈的KV值一样的?那我用18股的线绕一圈是不是更好?

楼主: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extra=page%3D1
这贴说的,误人呀,用单线绕20圈后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