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下大神们,银燕2204电机正牙电机应该是顺时针旋转还是逆时针旋转

楼主(2015-04-02):
望各位给个详细解答,谢谢

网友A:
我不是大神,也是菜鸟一个。
简单方法:桨不动,手转动电机,哪个方向是拧紧的,电机就应该向那个方向转。就是说,桨是螺母,电机是螺丝。

网友:
子 dan頭順時針拧紧電機反轉.子 dan頭逆時針拧紧電機正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不是大神,也是菜鸟一个。
简单方法:桨不动,手转动电机,哪个方向是拧紧的,电机就应该向那个方向 ...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