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新手朋友装WK-M,发现一个问题,不知大家如何解决的

楼主(2015-04-02):
因为新手,所以三模式只给他调了GPS和ATT,M档不选,以避免误操作切到手动炸鸡
但是这样,就不能进入指南针校准了(需要从GPS-M来回7-10次才能进校准)
请问,对于这个矛盾,大家是如何解决的呢?

网友A:
用大小舵、调END POINT、混控开关,都能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大小舵、调END POINT、混控开关,都能解决。。

谢谢楼上,大小舵开关也不安全,万一被切错进手动

网友:
不飞最安全

网友:
必须顶一下。。。

网友B:
检测的是遥控器的信号吧,应该跟飞空里面选取什么模式没有关系,楼主可以试一下看看,两档都是姿态模式应该不影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检测的是遥控器的信号吧,应该跟飞空里面选取什么模式没有关系,楼主可以试一下看看,两档都是姿态模式应该 ...

问题是就进不了指南针校准了

网友:
校完再把遥控的手动开关设为姿态就完了

网友:
三段式中一定要有手动模式。。。大疆指南针校准基本一样。。。看你地址写的武汉的,,,早知道我的wkm2900出给你咯,,我也是湖北的,在南昌这边读书,,,我朋友最近在出一套a2飞控,,只上过电,,还没试飞过。。349216412

网友:
你好,我想咨询下wkm有几个版本。为什么看您最近收很多,有什么玄机那?

网友:
那个开关模式和磁罗盘校准没有一毛钱关心,放心换吧

网友:
调试都不敢!那还怎么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