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 固定翼auto航点模式飞远了失控后,他是自动返航呢还 ...
apm 固定翼auto航点模式飞远了失控后,他是自动返航呢还是继续执行auto,这个在多周...

楼主(2015-04-02):
apm 固定翼auto航点模式飞远了失控后,他是自动返航呢还是继续执行auto,这个在多周固件里有fs_thr_enable设置为2就好了,但是固定翼关键没有这个参数的,你是怎么解决的,有人说可以在地面站设置,那我要是没有电脑还就没有补救措施了吗

网友A:
没搞过固定翼,不过接收机可以设置失控保护啊,当接收机失去信号时可以将特定通道调整到特定状态,也就是说你可以将5通道的失控保护设成返航模式,那样只要接收机丢失信号就会自动将模式设为返航不是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