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叶四叶天线放置问题

楼主(2015-04-03):
比如玩穿越机发射端蘑菇头朝上,接收也朝上。要是飞的比较高的是不是要把发射蘑菇头朝下,接收还是朝上比较好呢?三叶草四叶草这类全向天线是不是蘑菇下方就是馈线那头的信号很弱呢?

还有原装棒棒天线和蘑菇天线可以混用吗,效果上距离上是不是比两个都是蘑菇的差呢,谢谢大家!~

网友:
呵呵,又是一个沙发。。。。。。。。。。。。。。先抢座!

网友:
朝上朝下哪个好试一下就知道了,不过理论上使用效果应该都一样的,哪个安装方便用那个。

网友:
穿越机安装图传天线要注意,之前我用棒子天线,已经炸坏了一个400mW图传。天线太硬,炸机时机子反扣着地,就把图传的天线接口和磁环电感炸坏了

网友A:
三叶四叶功率和棒子差不多,就是死角少些,实际测试那个几十块的5DB发射天线还是强于他们。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三叶四叶功率和棒子差不多,就是死角少些,实际测试那个几十块的5DB发射天线还是强于他们。

5DB小平板发射天线的垂直向死角大于蘑菇~水平指向性强过蘑菇很多,更适合不高飞的穿越机。

网友:
菇菇朝下是正常模式,作野模式就要向上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