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零度老师 告诉我关于零度探索者一些详细参数

楼主(2015-04-03):
就是最低配那款探索者 能不能用我自己的云台和山狗   可以就买一套  喜欢零度的稳定性

网友:
我估计是跟S4 V3一脉相承的飞控,找它的说明书看看有没有多的端口输出控制
随手翻了一下说明书,控制外部第三方云台应该是有戏的

楼主:
那山狗的视频输入问题能解决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山狗的视频输入问题能解决吗

挂第三方OSD并联飞控的GPS信号线啊,跟飞控就没关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挂第三方OSD并联飞控的GPS信号线啊,跟飞控就没关系了。。。

只要接口位置和Gopro的接口位置完全一样。就可以解决图像传输的问题。

网友:
你自己的云台估计悬了。这次的零度云台是全模块化的设计。目前还不知道有没有单独的通道用来支持第三方云台。

网友:
都买成品里了,就把成品进行到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