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6 plus 险酿重大事故(有图)

楼主(2015-04-03):
      =======================================================
      首先声明,本人不是托,以下所述均为事实,并不针对厂家或个人的善意或恶意评价。本贴内容仅供交流学习,如需转载请注明转载地址。如有不妥之处,还请版主见谅并通知本人处理。
      =======================================================
      一直都用A6感觉很好用的,也许RP好吧,从来没遇到大家所说的各种问题。我没有用保姆,但是因为大容量电池越来越多,后来就决定一次购买了好几台A6plus,加上原有的A6,这样总共可以同时充8组6S1W电池组,我从来不并充,道理大家都懂的我就不解释了。最大充电电流我只用到2A,大多数情况下我都是用1A或者1.5A。我有2台DELL服务器电源,最大额定功率有750W,12v输出电流可达60A,即使1拖5用2A充6S电池都是妥妥的。每台充电器用完后都是小心的放回原装盒子里,然后放进专用的设备箱保存起来。
       为了准备明天的飞行,今天照例开始进行常规充电。刚开始一切都正常,我就放心的做其它事情,期间偶尔关注一下充电器的参数显示。过了不久,大约半小时的样子我再次巡视时,发现其中一台A6plus 的一路电压显示异常,达到6.6v,并且电流也远远超过我设定的上限2A,当机立断立马拔下电池,同时也明显感受到显示异常的那片电芯已经开始发热,温度接近正常飞行过后的余热温度。用电显测量,确认那块电芯当时已经被过充到4.4V,而其它电芯电压都在3.9左后,这块电池组已经正常飞行超过50循环,动力还刚刚的,性能良好呢,没想到就....。随后我断掉那台A6的插头尝试重新接电开机,以为是软件故障重启也许会恢复,结果开机后一路电压一直显示为6.61V,不论设置为充还是放电模式都这样,进一步测试确认其它几路都正常,可以按照预设参数充放电。看上去很可能是硬件出现问题。

有图有真相:

充电器已经用了差不多1年,不知道还能保修不。我虽然了解一些基本电子知识,也可以维修一些简单电路故障,但我是真的折腾怕了也没时间去折腾,希望厂家能和我取得联系我好尽快返修。哪位魔友能帮忙提供一下厂家的联系方式,在此不胜感激!~~

网友:
我也想维修啊 a

网友A:
寄回去维修吧!售后还是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寄回去维修吧!售后还是可以的!

请问寄到哪儿?

网友:
检查下 排线

网友:
充电器显示输入电压低于12V了。。。奇怪呢,供电够,带充电负载时也至少应该是12.3V以上

网友:
这个情况我遇到过,我A6有一路的接口检测电压不正常,情况和你这个一样!
除了这一路以为,其他都可以正常工作。
返厂就可以了,几天就可以修好!
厂家联系QQ:1025369703
地址:广东省韶关市武江区沙洲尾 翠海苑1栋406号。
收货人:李铭,电话:13826389167、15992996267

地址不知道有无更改,请先加他QQ联系一下比较好!

网友:
A6的售后非常不错,楼主寄回去修一下就OK了。 好多A6

网友:
标题党,还以为楼主发现什么重大缺陷。
坏了及早发现,返修而已。
我也不是托。

网友:
正常的,哪有不出故障的电子设备,返厂维修

网友:
A6系列是终身保修的,有问题就发韶关,几天就处理好,就是需要自己掏邮费而已…………

网友:
没遇到过这情况,俺用保姆,一般都暴力充,啥事没有,而且我记得截止电压最大好像到不了那么高

网友:
那么多A6。。。。

网友:
所以充电一定要人在边上

网友:
太危险了,如果不是楼主有巡视的好习惯就烧起来了。

设计不太合理,有故障应该报警或断电的,不应该傻傻的充

网友B:
8台A6啊,这样算下来,都直接上308DUO快够两台了, 楼主这样用还不如直接两台308DUO,直接15A去充,一个308DUO带两个并充板,也是直接8组6S 10000MA,效率高多了。

网友:
故障率=故障数/总数。楼主买这么多,如果故障率是个小范围变化的值的话,那么楼主碰上故障的机会也相对的变大了。话说回来,确实危险。要是爆开,附近又有易燃物的话,那就危险了。锂电看样子像是炸DAN,如果使用不当,很可能变真炸DAN。

网友:
同意楼上的建议

网友:
楼主土豪啊!我这犹豫半天刚把B6升级成A6,楼主这一排A6壮观!

网友:
充电还是要小心

网友C:
引用 网友B:
8台A6啊,这样算下来,都直接上308DUO快够两台了, 楼主这样用还不如直接两台308DUO,直接15A去充,一个308 ...

用A6不是不能大电流...只是大电流对电池不好.所以不是很急电流越小越好....要效率很简单...不管高级低级充电...大电流都伤电池.大电流充放更容易搞暴电池.所谓的高级充电器只不过是可以大电流大功率充而已.关键问题不是能不能大电流....是你电池能不能受得了.A6至少是**给单片电充电....比高级的从放电口把电串联灌进去跟适合多心锂电.

网友D:
一排A6难道比一个308好用吗

网友:
返修一下就ok了

网友:
观念很陈旧了,想必楼主也一定很关心电池是不是能够充到4.2v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一排A6难道比一个308好用吗

我也在奇怪 为什么不用308 这么多价格更贵啊 估计不知道有这东西

楼主:
感谢楼上朋友的回复,我会尽快联系厂家返修。有人说308好用,那的确也是个好充电器,但是我已经有PL8了,本人并非土豪人士…所以想到没必要重复投资也就算了。话说回来,楼上朋友看到的电池组只是冰山一角…并充可以提高效率,但必须保证并联电芯的一致性,根据我的实际使用情况证实,并充使用的电芯随使用次数的增加,一致性会越来越差,50循环后更加明显,性能差的电芯越来越差,与差电芯并联的那组好电芯也会跟着变差,不管你信不信,反正这是事实。我的一箱roc电池就是因为并充而提前退役的。往往每次飞完下来的电池电压都有很大差别,不可能完全一致,而每次充电又要同时对付堆积如山的大容量电池组,纠结之下只好考虑用a6,因为要同时充满多组电池,所以也不考虑保姆。a6没那么多花哨功能,但傻瓜式的操作确实方便,设置好参数只要把电池接上去就可以了,哪怕是业余人士都可以轻松搞定。充电过程中,通过判读电压电流容量数据,也可以直观的了解各路电芯容量的衰减情况,作为日常维护来说已经足够。

网友:
以前寄回去修过!地址丢了,你问下卖家!!

楼主:
这里也想给厂家提个建议,能否在各路输出增加一个回路反馈控制电路,无论是充放电状态,一旦检测到输出电压异常或超过安全阈值,则断开该路电芯与充电器连接或切断该路的的输入和输出,通过蜂鸣报警,最大限度确保电池安全。这样即使充电过程中没有及时发现异常情况,也能避免电池被意外损坏造成安全事故。还有一个问题,a6对输入电压的检测似乎不精准,同一个12v输入电源,各台a6检测到的电压可以是11.5到12.2不等,我用万用表在线测量的电压从来不低于12v,虽然不影响使用我也一直无视了,但还是希望厂家能改进。截止电压精确到4.2并不是神马陈旧观念,事实上我更关注的是电芯一致性,而且实际设置的截止电压是4.15。

网友:
为啥买这么多国产货,却不舍得买个进口的,哪怕台湾产的可靠性也高多了。。。真是走运了。要不及时看到,肯定就是火灾了。。。充电器最好还是放在室外走廊之类的地方用吧。锂电池起火的威力相当大!注意安全,厂家出了问题,也不是一句返厂就是负责的表现。

网友:
假如没有及时发现,后果很可能挺恐怖的!

网友:
看来b6的电源可以直接用电脑的开关电源来用?

网友:
我觉得用3组电池最好.一组飞.两组现场充.一堆A6真的不敢想象.
顶多一个308加一个A6就OK了.
A6用来充小电池或者控电.或者偶尔用来平衡下电池.
平时用的电池.没有深度放电和饱和充电.平衡不需要那么精确的.偶尔用A6来平衡下就OK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A6不是不能大电流...只是大电流对电池不好.所以不是很急电流越小越好....要效率很简单...不管高级低级 ...

你这想当然。

谁告诉你大电流伤电池了?

你买这么多电池和充电器才是真正的浪费。

电池正常,5c充电毫无问题

网友:
A6的售后现相当给力!!曾经也维修过 出问题不是事  电子设备这东西 充电看着点吧

网友:
我也遇到过,个人认为可能与平衡插头有关。我试图分析一下逻辑,如插头没插好,或者插头氧化,使得电阻增大,于是a6需要提高电压以达到设定的电流。个人认为a6设计时候如果增加总电压测量就好了,平衡头测各个电芯电压,有异常立马自动停止充电。

网友:
还好楼主巡视,不然就惨咯

网友:
所以说还是要守着安全些

网友:
差一点就着火啊

网友:
这支队伍蔚为壮观!整队的士兵有人稍息出错了腿!

网友:
误导他人,快醒醒。

网友E:
有钱人啊

网友C:
你的电池最长充放了几个起落?多少个起落后觉得力量容量不行了?

网友:
A6也该出出新产品了,比方说出一个串充与并充的结合体,来个功能切换什么的, 需要大电流充电的切到类似于308这样的工作方式, 想要保养电池的切到A6这种工作方式,这样一来一个充电器搞定两种风格。

网友F:
引用 网友C:
你的电池最长充放了几个起落?多少个起落后觉得力量容量不行了?

这种事情,你要精确数据,谁都给不出。

你也没做过详细测试吧?

楼主多买了几倍的电池和充电器,
效果和2块电池循环使用差不了多少。

更何况漫长的充电实际进行看护是很困难的。

快充看护十几分钟才现实

网友C:
引用 网友F:
这种事情,你要精确数据,谁都给不出。

你也没做过详细测试吧?

楼主电池多是飞多轴的..有时候一天会飞20个起落以上..但我知道楼主的电池除了少量炸坏的...至少两年以来的电池基本没有性能下降的.靠的就是小电流慢充.绝不过放.电池全部编号均匀记录使用.

楼主:
一楼的图片中,你们看到的电池已经是我使用的第3批,每块电池平均使用超过50循环,正常充放电维护保存,目前状态良好。和新电池相比,最大的不同就是安全飞行时间比原来缩短将近2分钟,容量大约比原来少了10%左右。相同飞行时间下来的发热量有所增加,但是动力性能没有明显影响,按照目前状况飞到100循环也应该没问题。8.8kg的8轴,6S2P供电,正常安全时间15分钟以内降落不论BB是否报警,其实就算飞到18分钟也没问题,电池保证不会过放。我BB报警设置为3.5V,一旦报警立马降落。

说到外场充电,这个方案对我不合适。带任务的航拍作业不允许有任何失误,飞行器一旦展开作业对电池的消耗非常快。外场就算能找到大功率电源也来不及充电,何况野外去哪里找电源?火星人都知道,刚飞下来的电池不可能立马冷却,超常温电池用大电流充电,是想让电池快点短命还是想考验电池的自燃极限呢?我第二批电池就是因为使用PL8大电流并充而提前短命的,30循环就开始大肚子,50循环内阻和发热明显增大,现在上天5分钟就报警。精确数据我没有,但是证据就在那里放着,一大铁皮箱鼓包的ROC!!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电池多是飞多轴的..有时候一天会飞20个起落以上..但我知道楼主的电池除了少量炸坏的...至少两年以来 ...

       呵呵,被你说对了。如果有航拍任务的情况,我一天飞行至少10个起落,通常下来电芯回压都控制在3.7~3.8左右。到目前为止只出过6次事故,庆幸没有造成第三方人员财产损失,而且电池都奇迹般的毫发未伤。其中一次是地磁干扰低空坠机S800力臂断裂3根,脚架受损。S800加装收放脚架后由于动力余量不足导致2次下降过程中姿态失稳暴力着陆,也是仅仅损失2只桨,脚架结构轻微受损。1次不明原因失控撞高楼顶,云台相机报废,8轴机架结构完整无伤,但损失5只桨。一次判断失误撞电线,损毁1只桨,损伤4只桨,而且是同一侧。还好8轴动力余量足,稳定住后安全降落。还有一次很奇葩,刚起飞离地其中一个电机就和螺旋桨一起飞天上去,导致8轴突然失去平衡而颠覆,由于反应及时立马关机,没有造成损失,事后发现电机卡簧莫名失踪。电机厂家难道在电机轴上再多加一个卡簧成本会贵很多吗?
       话说航拍的风险成本还是相当高的,这跟个人技术有多牛X一点毛关系都没有,该出事还是要出事,常在河边走,怎能不湿鞋呢?从玩固定翼开始到直升机到飞多轴航拍,累计飞行已经数千起落自己也记不清了,虽然别人看来很是羡慕的眼光,但我从来都不承认自己是高手,更不是什么所谓的大师,这其中的滋味也只有自己才能体会。

网友G:
引用 网友B:
8台A6啊,这样算下来,都直接上308DUO快够两台了, 楼主这样用还不如直接两台308DUO,直接15A去充,一个308 ...

并充不是好习惯,如非超大电池需要大功率充电的话,还是分开单独小电流充最好。

网友:
A6的售后非常不错。寄回去肯定给修的,你这个A6问题不大。

网友:
好多A6啊,口水一下。
楼主的这个现象我也遇到过,只能说现象一样,具体原因不得而知。我后来发现是接口的焊锡由于天气太冷,有点裂口接触不良了。自己用好焊锡重新汗汗就好了。
我推测:由于接触不良,a6显示屏显示的电压一下子3.8v,一下子2.几v,这样,如果电池充满了,但是a6还以为没充满就继续充。导致的。
后来我把接口重新焊接了一下,问题消失。

网友:
超过一年如果不是大问题售后一般也不会收费用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G:
并充不是好习惯,如非超大电池需要大功率充电的话,还是分开单独小电流充最好。

**充是对电池最好的,唯一不足就是没法大电流充电

网友H:
引用 网友H:
**充是对电池最好的,唯一不足就是没法大电流充电

**充是对电池最好的,唯一不足就是没法大电流充电

网友:
引用 网友H:
**充是对电池最好的,唯一不足就是没法大电流充电

这是被和谐了?

网友:
A6的粉丝啊

网友:
如果在时间充裕的情况下,电池充电还是小电流充电好,既安全又能够保证电池的寿命

网友:
我的也是同样的故障  已经(达谱电池淘宝店郑州的)返厂一个月了 还 没修好 ,我的也是过保了 ,当时我记得好像免费保修三年,结果一年刚过 就不想管了,自费也不行,不告诉厂家售后地址,让发给他们 结果到现在一个月了也没消息,害我一个月不能飞

网友:
A6是保一年,但超过了小问题售后一般也不会收维修费的,需要售后地址的可以问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