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行圣经之失控保护全解析

楼主(2015-04-03):
看到论坛不断有新手失控保护傻傻分不清 实在捉急 毕竟失控保护是救回飞机的最后途径 啥降落伞GPS跟踪啥的 都是炸机后的寻机手段 寻得到寻不到还不知道 就算寻到了 也可能是损失惨重 只有失控保护 是能把飞机安全救回来的唯一途径

首先必须要知道 有两种失控保护 分别是 遥控失控保护 和 飞控失控保护 就这两点 都有好多新鸟傻傻分不清

遥控失控保护
诞生更早,诞生于无飞控时代,工作方式简单讲就是,接收机丢失遥控信号后(飞出遥控范围或者遥控断电),接收机仍然对各个通道持续输出预先设定好的信号。
与之相对的,如果没有遥控失控保护,接收机丢失遥控信号后,会马上停止工作停止输出信号直到再次拿到信号
要想彻底了解遥控失控保护,首先要理解遥控的信号工作原理,这个我也不太懂,不过简单解释就是,遥控在各个通道上会以脉冲形式,以一定时间间隔,输出脉冲信号。
有失控保护的接收机,在丢失遥控信号之后,会以一开始设定的脉冲值,继续以相同的时间间隔输出设定的脉冲信号。
而没有失控保护的接收机,在丢失遥控信号后,会直接停止输出,不再发出脉冲信号
早期没飞控时代,这个遥控失控保护非常管用,因为信号在空中传输,总可能因为环境自身因素丢失下信号,如果一旦丢失信号了就断掉接收机脉冲输出,直接后果是发动机停转舵面乱跳而最终导致坠毁。如果有了失控保护,根据事先设定的值(可以是最后已知信号或者各个通道设定一个定值),接收机仍然会输出信号,对于短时间的失控,飞机不会坠毁,对于长时间飞出遥控范围失控,可以设定以特定舵面油门做协调回转盘旋等待信号

飞控失控保护
基本主流飞控都应有的功能,工作方式简单说就是,当飞控的输入端也就是接收器的输出端满足一定条件之后,可以认为遥控器已经超出范围或者遥控器失灵,飞控接管飞机的飞行形态控制,按照设置好的程序做出动作
这里大家注意以下3点满足才能触发飞控的失控保护:
  • 需要在飞控设置程序里面预先设置好失控时采取的措施(一般是返航(需有GPS),也有用降落,就地待命(需有GPS),完成航线(需有GPS)等)
  • 需要接收机的输出信号满足一定条件,拿APM为例子,以下几点都可以:
    a. 接收机停止脉冲,不输出任何信号 (也就是前面提到的,遥控器接收机无失控保护功能,或者完全关闭遥控器接收机的失控保护功能)
    b. 油门通道低于预先设置的失控保护数值,一般默认是975或者925,实现方法是,对于不能关闭接收机失控保护功能的遥控器,设置在丢失信号时,遥控的失控保护油门脉冲数值低于一个值,这个值必须比你在飞控里面设置的失控保护数值低

看完以上两点大家就能理解了,我们现在在四轴里面说的失控返航失控保护,都应该说得是飞控的失控保护,但为什么很多人又在遥控接收机的失控保护上纠缠不清呢?原因很简单,因为现在的遥控器都是从无飞控固定翼直机时代延续下来的,稍微中高端一点的,都已经自带了遥控的失控保护,而且好死不死的为了安全,很多厂家干脆就不允许完全关闭遥控的失控保护功能。既然不能关闭,那好吧,至少能用上面2.b的方法设置油门值来达到触发,不过好死不死的是某些遥控失控保护状态不能设置油门值过低,这就断了APM飞控失控保护最推荐的两个途径。不过这难不倒广大模友,所以又出现了以下这个:飞行模式失控保护大法

飞行模式失控保护大法
首先,这个方法是官方强烈不推荐的,只能用在你不能用2.a和2.b达成失控保护时的不得已选择,因为有隐患,这点后面会解释到,著名的泡泡大师说官方推荐这个方法,是错误的
这个方法简单来说,对于不能达到2.a和2.b的遥控,利用飞行模式通道的6飞行模式(APM)或3飞行模式(NAZA),预先设定一个模式为返航,失控后接收机在模式通道输出这个返航模式时的脉冲值,达到返航目的
所以这个必须满足以下2点:
  • 在飞行模式通道里面,必须有一个模式设置成返航(APM),(如果是NAZA,3种模式的中间部分默认是返航)
  • 遥控的失控保护设置,必须把遥控失控保护的飞行模式通道,设置成能触发1里面说的返航模式的输出值

但是,之前说这个方法有隐患,就是,如果飞机正好在遥控范围的临界点上,丢了信号,切换飞行模式到返航,等飞回来一点,有信号了,飞机又会切回接收机从遥控收到的模式和信号继续飞,等飞出信号范围了,又会变成遥控失控保护,飞行模式又切换到返航,并不断重复这个过程。如果你不动遥控的话,飞机就会在这个边界上来回动。所以正确的做法是,一旦确定飞机进入了失控返航状态,需要把遥控器的飞行模式也同时打到返航档位上,这样当飞机回到飞行范围之后,就会继续返航动作,而不是执行其他任务

为什么飞控自己的失控返航不会出现上面的问题呢
因为飞控的失控返航一旦触发后,就会一直执行直到降落或者用户改变一次飞行模式,也就是说,即使飞机飞回遥控范围,如果你保持飞行模式不边,他会一直执行失控返航

对于多轴哪种方式更安全
必然是飞控自带的失控返航,这是官方说的,多轴都有飞控

我该选择哪种遥控器
当然是不带遥控器失控保护的遥控,或者能选择完全关闭失控保护功能的遥控,据我所知,富斯低端控是直接断信号的,其他没玩过不好说
出问题最多的是华坑的D10,因为据说不能关闭遥控的失控保护,也不能把油门降到1025以下,只能用上面的飞行模式失控大法

网友:
好帖;
一般飞行最好同时开电子围墙(事前要认识自己发射器的最大范围),也同时开低电压保护(有电压检测)。可以多方面救回JJ。
怎么样都建议要有数传地面站,即便手机也可以,才能显示失控保护被触发。
担心失控及控制权的反复问题,除了楼主的自主切RTL外,也可以干脆把发射开关关了直到可控制JJ再打开。

网友:
好帖,不过我用的就是d10,用的也是2.b失控返航,完全没有问题。

网友A:
讲解得很透彻。不过华的D10控躺枪冤死,本人就有APM和D10,用LZ所列的2b设置失控返航完全没问题。

忘了一件事,我到手D10就刷了Deviation固件,从没用过原厂,不知原厂固件油门可不可以降到975以下

网友:
额..D10 那个说的还是不对..我的失控保护设置是判断油门低于1002因为关控情况下油门是1000..飞控的那个油门失控值是可以调的..干嘛非死攥着那9XX的数值呢...d10设置好以后有信号在1100 无信号在1000 照样是飞控的失控保护起作用

网友:
我也是用的D10,刷了SUV固件,,没有设置失控保护,,使用NAZA测试返航时,直接关控就能触发失控返航自动回来,,应该没有楼主说的D10关不了失控保护的问题,但是没有真正因为飞远了失控过,所以不太清楚如果因为飞远了失控会怎么样,也不打算测试,平时尽量都在安全范围内飞。

网友B:
富斯一代接收机失控的话 油门会降到最低  其他通道保持失控前的状态  接收机输出的是PWM波 周期20ms  每个通道占2ms  如果是有失控保护的接收机 而且设置了失控保护 一旦失控 接收机就会检测到没有接受到信号 然后输出设定的值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富斯一代接收机失控的话 油门会降到最低  其他通道保持失控前的状态  接收机输出的是PWM波 周期20ms  每个 ...

我映像中好像是完全不输出脉冲 可能是我记错了 要有示波器才能看出来

楼主:
对于华坑D10我得补充说明下 首先 我没用过 只是根据帮人远程解决的情况说明一下

1. 这里说的是华坑的原装系统,刷开源之后功能大不相同
2. 有人的华坑的关控油门无法降到很低,而APM检测你设置的失控油门值时候有两个判定,一个是不能低于925,另一个是不能跟油门行程下限太接近,这个不能太接近油门行程下限应该是很多人的华坑D10不能油门失控返航的关键原因之一 比如有人的油门行程是1050到950,关控之后油门1030多,这时候设置1040成油门失控值貌似是不行的,因为跟1050的行程下限太靠近

网友:
楼主D10说的不对,5楼补充的非常好

网友:
我用的是D10控,飞控NAZA。到底要怎么样设置失控保护…目前已照泡泡的教程设置。但是实际没测试过,也不敢随便乱测试。求明确说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于华坑D10我得补充说明下 首先 我没用过 只是根据帮人远程解决的情况说明一下

1. 这里说的是华坑的原 ...

很容易就可以设置到关控以后是1000..再低确实不可以...然后油门可以人为设置成1100左右..为啥非要在1050那纠结...而且这和D10 都没关系..完全是认为设置的原因...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于华坑D10我得补充说明下 首先 我没用过 只是根据帮人远程解决的情况说明一下

1. 这里说的是华坑的原 ...

我用的d10,正常油门值为1100-1900,油门失控设为-125,此时关控油门输出1000左右,飞控失控保护设为1020,完全没问题。楼主对不了解的东西还是多学习学习再下结论的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讲解得很透彻。不过华的D10控躺枪冤死,本人就有APM和D10,用LZ所列的2b设置失控返航完全没问题。

忘了 ...

原厂固件和deviation都可设置失控将输出降低至失控保护值以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于华坑D10我得补充说明下 首先 我没用过 只是根据帮人远程解决的情况说明一下

1. 这里说的是华坑的原 ...

原厂固件和deviation都可设置失控将输出降低至失控保护值以下,不管你1050还是1025。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讲解得很透彻。不过华的D10控躺枪冤死,本人就有APM和D10,用LZ所列的2b设置失控返航完全没问题。

忘了 ...

求教Deviation固件的D10在APM上设置失控保护的方法!跪拜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求教Deviation固件的D10在APM上设置失控保护的方法!跪拜了!!!

……我是白回你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我是白回你了……

我自己试了,可是不启动不知道怎么回事,不知道是我自己哪一步设的不对!?
现在索性就用遥控器的失控保护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自己试了,可是不启动不知道怎么回事,不知道是我自己哪一步设的不对!?
现在索性就用遥控器的失控保 ...

如图,再设置飞控失控保护油门值到1020就好了。

网友:
赞,楼主总结的太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如图,再设置飞控失控保护油门值到1020就好了。

谢谢兄弟赐教,回去试试去!

网友(2015-09-04):
哎哟我操。刚入D10............楼主你这么一说我心里拔凉拔凉的

网友E:
泡泡视频看过几次,我记得他并不是推荐遥控失控保护,而是在视频中把两个都设置了,一个是失控后切换至预设好的返航模式,一个是油门低于975返航,两处都设置了。但是在解说词当中没详细说明。完全照着他做,也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