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准备入fpv装备,求前辈们指点

楼主(2015-04-03):
准备入FPV,想买一体屏和发射,Dv701全能版怎么样?鹰眼旗舰版怎么样?鹰眼感觉有点贵,1150,感觉性价比不高,但是不少人推荐,求卖的便宜的地方。

发射器有什么推荐的,创新科600mw TS832怎么样?New ImmersionRC 5.8G 600mW 怎么样?DALRC Q图传 5.8G 600MW 呢?AOMWAY 欧姆威5.8G 500MW呢?Fatshark 5.8G 250mW TX呢?纠结中,我是想2000米内fpv,想一步到位,能便宜点就便宜点,手上银子有限,也不想买太差的,过阵子就坏的,求推荐,求卖的便宜的地方推荐。

网友:
F现在PV不算贵,但是不好的东西终究会带来困扰,最后还是花钱重新买;
一体控不错,简洁,但是不FPV也要拿着这么重的东西。
鹰眼是值得推荐的。
发射器200mW, 600mw都不错,只要正品就可以。新手从200mw足够了,配个好天线比较重要。

网友A:
看你是什么级别的fpv要求!

网友:
不远航的话,设备就简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是什么级别的fpv要求!

就只是玩玩 加fpv只是控制的时候方便看情况,免得撞到,2km以内稳定就行,因为我现在20控也就只能飞1.3km(标称)

网友A:
那我建议用肥鲨的发射!和肥鲨蘑菇天线套装!接收用鹰眼双接收版,用肥鲨蘑菇和一个小平板!

网友:
不要嫌贵,多不了几百,这些东西不要想着升级,要坚持一个观点,贵就是省钱!

楼主:
我也比较偏向肥鲨的但是它没有600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我建议用肥鲨的发射!和肥鲨蘑菇天线套装!接收用鹰眼双接收版,用肥鲨蘑菇和一个小平板!

New ImmersionRC 5.8G 600mW 算肥鲨吗?
鹰眼买哪个版本的,纠结中

网友A:
引用 楼主:
New ImmersionRC 5.8G 600mW 算肥鲨吗?
鹰眼买哪个版本的,纠结中

是肥鲨图传!鹰眼最好一步到位!因为是高度集成,如果后面又要升级会很麻烦!图传也可用欧姆威500代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肥鲨图传!鹰眼最好一步到位!因为是高度集成,如果后面又要升级会很麻烦!图传也可用欧姆威500代替!

好的,我想发射机一步到位,嘿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肥鲨图传!鹰眼最好一步到位!因为是高度集成,如果后面又要升级会很麻烦!图传也可用欧姆威500代替!

鹰眼最好一步到位?您建议带DVR的 旗舰版?

网友A:
引用 楼主:
鹰眼最好一步到位?您建议带DVR的 旗舰版?

看你了!反正按我的经历,每次节约,就是为下一步升级花更多钱打基础!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了!反正按我的经历,每次节约,就是为下一步升级花更多钱打基础!

好的,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了!反正按我的经历,每次节约,就是为下一步升级花更多钱打基础!

买好了,不会接图传

网友A:
买了些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了!反正按我的经历,每次节约,就是为下一步升级花更多钱打基础!

我买的肥鲨的图传还有鹰眼,现在不会接cx20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了些什么?

我买的肥鲨的600mw图传还有鹰眼一体屏,现在不会接cx20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买的肥鲨的600mw图传还有鹰眼一体屏,现在不会接cx20

摄像头是什么!有没有云台!这个接线和飞机关系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摄像头是什么!有没有云台!这个接线和飞机关系不大

云台就是一般的减震云台(cx20自带的云台,不是2D的),摄像头就是用的山狗sj4000

楼主:
引用 网友A:
摄像头是什么!有没有云台!这个接线和飞机关系不大

买的图传,一体屏,飞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摄像头是什么!有没有云台!这个接线和飞机关系不大

送的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摄像头是什么!有没有云台!这个接线和飞机关系不大

我自己做了图,你看对不对 ,我用的cx20航模,山狗,航模原厂内置OSD,还有肥鲨600mw图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