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3D油门曲线设置

楼主(2015-04-03):
没设置曲线的时候油门在45%-52%左右悬停,如果想要脱控不掉高,我这个设置可以吗,末端的0.81是不是意思就是限制最高油门知道81%的意思?

网友A:
我觉得飞行只能浮动小些,还需手控,我的是在控上设置曲线的

网友:
在控上设置方便随时调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飞行只能浮动小些,还需手控,我的是在控上设置曲线的

嗯,就是想在飞行时打左右杆时对油门上下反应迟钝点,不然在左右打舵时老是影响到油门 然后就上下了

网友:
油门默认感觉就行了,关键是手感,这个需要苦练,技术没有捷径。

网友:
我比较认同这个曲线,像直机油门,我的控固定翼模式不能设油门曲线

网友:
我一直是一根直线在飞。

网友(2015-09-29):
楼主现在还是这种曲线飞吗?我 一直都是一根直线飞,有空改改曲线看看

网友:
多飞就行了,熟练后,转弯自动就手动补油了。。。

网友B:
注意,这个是一个误区!!油门曲线并非传感器,也不是自动智能油门补偿,没有定高作用,更不可能自动对转弯等掉高情况进行高度调节

油门曲线其实更本就不应该设置,原因很简单,线性油门更加可以让操作者灵活的操控。

如果调节了油门曲线,你手上的油门就是一个3段式油门,异常灵敏---异常不灵敏---异常灵敏。(对应0-30,30-70,70-100区间)

结果就是,当飞机掉高,你需要猛推或者猛收才能达到你需要的结果,但同时注意,不能超过区间,否则油门变化会突然加剧。

所以,线性油门加练习获得感觉才是最好的,人都有适应能力,一旦习惯适应,线性的东西更容易掌握

网友:
引用 网友B:
注意,这个是一个误区!!油门曲线并非传感器,也不是自动智能油门补偿,没有定高作用,更不可能自动对转弯 ...

有道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注意,这个是一个误区!!油门曲线并非传感器,也不是自动智能油门补偿,没有定高作用,更不可能自动对转弯 ...

你说的不对,你去飞一下直升机,如果不调好油门曲线很难控制高度,穿越机斜线油门曲线多练是可以控制好,但是调好适合自己的油门曲线可以走捷径,减少练习时间,没有像你说的一下灵敏一下不灵敏,应该是全段都比较好控制,高度控制更加容易,我就是设置油门曲线飞的

网友:
油门曲线设置有好有坏,好的是在自稳状态定高的时候有点作用,不会加一丁点油门就上窜,减一点油门时就下降,坏的是一旦练熟了,在高速飞行时高度补偿及油门响应确实比较难适应。凡事都有双面性。10楼和12楼刚好是这两个面的支持者。

网友:
我飞250CC3D。油门没调过也不会调。一直这样飞的。哈哈。现在想上4S电飞280玩玩。就是想爆一些。现在想在看看你们都是怎么调的CC3D。问一下。穿越飞时是全手动吗?

网友:
油门曲线很重要。但要配合个人控油门习惯。一般新手反应大,动作猛,设反应迟钝点,末端高点不用太高会有利。。。

网友:
穿越机油门曲线还是不要设了,电机加速减速满,所以反应有延时,关键是没有负螺距。直升机设油门曲线是因为它是靠螺距实现机动飞行的,所以油门曲线即使是一条直线,直升机也能很灵活上下。

楼主:
禁止挖坟,此贴已封,各位不用回复了。。。。。新手时问的问题。。。现在不搞曲线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禁止挖坟,此贴已封,各位不用回复了。。。。。新手时问的问题。。。现在不搞曲线了。。

那你现在搞什么了。

应该是在控上解决了油门曲线的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你现在搞什么了。

应该是在控上解决了油门曲线的问题吧。

F3 油门曲线不搞了,让人去适应机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F3 油门曲线不搞了,让人去适应机器

一不小心。油门推大了。这就是我的穿越机的问题。。。

网友D:
效果怎样?

网友E(2015-11-13):
我怎么看不到啊

网友F(2022-03-23):
螺距曲线V字形,正负100%
感觉练模拟器也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