炸鸡修复后的650挂3D云台gopro4拍摄画面钉钉子,超稳!上视频!

楼主(2015-04-03):
炸鸡后的650,换了电机和机臂后,今天挂3D云台gopro4,画面竟然没有一点果冻,稳得一塌糊涂,终于得到慰一下!直接上图,视频压缩了,原图更稳!

网友A:
注意安全别在头顶上飞~

网友:
超稳!超稳!超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注意安全别在头顶上飞~

谢谢提醒!

网友B:
楼主是怎么做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是怎么做到的?

三轴云台是比2轴稳!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三轴云台是比2轴稳!

请问是哪款三轴云台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是哪款三轴云台啊?

只要是三轴的都比两轴的要稳得多,我是蜻蜓

网友:
用的什么桨?

楼主:
飞越1555折叠

网友C:
这个桨平衡效果如何,力效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桨平衡效果如何,力效呢?

飞越650挂三轴,gopo,3508电机、4s5000飞12分钟,4s10000飞23分钟,3.6报警!平衡看视频效果就知道!

网友C:
还不错,我的是6S 下次也用折叠桨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不错,我的是6S 下次也用折叠桨试试。

提个醒:换不同容量的电池鸡鸡的表现是不同的,我用apm,用 5000时很稳,但换10000时鸡鸡有果冻,重量改变,必须要重新调参才行,所以建议调好鸡鸡后就用相同容量重量的电池,宁可多买几颗,不要一味追求长航时。

网友:
好稳定啊,这机炸的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