副翼的舵角断了,大家看看用什么方法更容易取出更换?

楼主(2015-04-03):
(无正文)

楼主:
这种情况大家都用什么办法取出断掉的舵角?

网友A:
刮掉,重粘多灌点胶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刮掉,重粘多灌点胶就好了!

网友:
这个容易,用墙纸刀开洞的方式割下,再补一块,或在侧边重安一个舵角。

网友:
找一个新舵角 按茬口切好 哥俩好伺候  搞定! 这种问题很复杂吗??

网友:
用酒精点在胶上,呆会儿胶自己就松了,没酒精高浓度白酒也行
,

网友:
美工刀掏出来就行……主要热熔胶而已,很好掏

网友:
7楼正解。

网友:
吹风机先吹一下  就好取了

网友:
这飞机是1.2m塞斯纳吧?

网友B:
吹风机吹一会,热熔胶一软了,一扣就出来了!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吹风机吹一会,热熔胶一软了,一扣就出来了!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