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f450天7用创新科600mw加一体屏,距离短问题

楼主(2015-04-03):
请教f450天7用创新科600mw加一体屏,距离短问题,电机飓风2216,lite飞控,铂金30,第三方gps,无遮挡飞行60米左右雪花,100米左右蓝屏,愁死了,求大神解答,换频道也没用

网友A:
俺原装天线200mw随便都是200米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俺原装天线200mw随便都是200米

所以纠结啊,买的时候说2000米,十分之一还不到,等大神解答

网友A:
引用 楼主:
所以纠结啊,买的时候说2000米,十分之一还不到,等大神解答

能达到三分之一就不错了,试试其他频道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达到三分之一就不错了,试试其他频道看看

试过了,有的50都不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试过了,有的50都不到

调整天线方向,不行就换接收再试

网友:
看看天线接口是否松了

网友:
对好频了没?我用200mw的飞700多米

网友:
發射天線不要橫放

网友B:
多半是通电前没插天线少了,我以前和你的问题一模一样。肯定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多半是通电前没插天线少了,我以前和你的问题一模一样。肯定烧了

没有,跟店家换了一个,也这样

网友C:
跪求楼主的天七显示屏支架,给个链接

网友:
我发现很多图传设备上标的频率和实际的不同,多调调频道就行了,我有2个发射2个接收,如果按说明对频根本对不一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跪求楼主的天七显示屏支架,给个链接

这个支架要拆控,我的支架现在坏了,滑丝了

网友D:
很简单,因为你的屏幕不是雪花屏,所谓一体屏其实很多是组装的,航模必须要雪花屏,832我用好的天线加鹰眼,最少可以到1公里

楼主:
是雪花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很简单,因为你的屏幕不是雪花屏,所谓一体屏其实很多是组装的,航模必须要雪花屏,832我用好的天线加鹰眼 ...

是雪花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