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4 680炸机(终于炸机了)

楼主(2015-04-03):
炸机视频、炸机原因第一、上电前侧放过机架、第二、回南天引起、第三、卫星数不够起飞后丢星
第四、飞控抽风、视频里转弯都是盲目操控、因为图传已经没显示了如果不操控肯定炸水里了

找了很久后来都是我老妈打电话来告诉我飞机大概位置
然后我过去找、尸体就这样、距离撞击点十几米

图传天线被炸下来、

云台彻底报废、晚上回家的时候狗还没找到

H4 680机架炸坏一个电机座碳板(到目前发现的)

电机的线被完全拉扯下来

今天早上7点多钟就起来刷完牙洗完脸、带上一把镰刀
袖套、就去找狗

过河

撞击点(桨的地方)

这是机架撞击后拖行十几米掉下来的地方长满草

找了没多久狗原来是这样躺在这里、距离机架尸体3-4m

拿起来看没什么大事、镜头是之前摔花的

云台电机轴中断、转子懒得找

回家连接图传没问题、
现在损失是朗宇X3508S 700kv电机一个
三轴狗云台一个、电机座碳板一块
图传修一下还能用、GPS支撑碳棒割短还行
所以炸机不可怕、就怕找不到原因或者飞丢了
出来玩的没有不炸机的、除非你不玩

炸机线路是用DVR保存的画面标出来的
撞击点是DVR录像里没有的
到转弯的地方拉了一下回来
撞击前盲目的打了一下方向
要不损失更大肯定炸水里了

网友A:
幸好没掉水里。如果掉树林里也是难找。

网友:
镰刀威武[偷笑]

镰刀威武

网友B:
炸机就在一瞬间,心态很重要。。。还有修补价值,高度不太高,万幸。。。。狗没大事就行了。

网友C:
乐观,客观,楼主具备了老魔的一切素质

网友D:
图传不给力,200米断讯了

网友E:
怎么防止炸鸡狗的av插座炸坏。最担心这个问题。

楼主:
也不是很惨、炸机不可怕、就怕找不到原因
还有就是飞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幸好没掉水里。如果掉树林里也是难找。

坐标显示的最后一画面距离炸机处太远
最后都是我老妈告诉我的、还有炸机的时候电池被甩出来了
图传发不出信号、搜不到、炸机前我盲目的打了一下转向
要不然炸水里都正常

楼主:
今天早上带上镰刀去找狗的
昨天炸机找到机架和电机什么的
狗是今天早上才找到的

网友F:
这山像广西桂林的山

楼主:
引用 网友B:
炸机就在一瞬间,心态很重要。。。还有修补价值,高度不太高,万幸。。。。狗没大事就行了。

炸机我都觉得很正常、炸机不怕就怕飞走或者找不到原因
现在机架就坏一块电机座的碳板
起落架被炸掉螺丝、云台废了
其他没问题
现在判断原因是回南天潮湿飞控内部出问题
起飞后丢星、通电前机架侧放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乐观,客观,楼主具备了老魔的一切素质

玩这个都有炸机的时候、又不是第一次炸机
见怪不怪了、炸机不怕、就怕找不到原因找不到尸体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图传不给力,200米断讯了

不是不给力、是下降高度被东西遮挡住了
再强大的图传也收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E:
怎么防止炸鸡狗的av插座炸坏。最担心这个问题。

我也不知道怎么防止、反正我的狗没事、就是有一点点泥而已
不过云台的电机轴都断了、云台彻底报废

网友G:
能找到,且只砸到花花草草,就是万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山像广西桂林的山

是桂林这边的、不过我家离桂林还很远

楼主:
引用 网友G:
能找到,且只砸到花花草草,就是万幸了。

恩、能找到损失就减少非常多
不过都是我老妈告诉我大概在什么地方的
要不我就找不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恩、能找到损失就减少非常多
不过都是我老妈告诉我大概在什么地方的
要不我就找不到

我有次寻机也是,请位老伯伯站在高处,电话指挥我靠近坠机点。
自己盲目找很难。
大飞机可以绑个gps定位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