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线舵机还是很不错的,换上新碳膜又成新的了。

楼主(2015-04-03):
14年2月入了977后就把922凉一边了,主要是当时922的两个舵机抖的厉害,没办法飞了。
而且没有配件需要买,只买碳膜有点浪费。
前几天发现有9.9元包邮的碳膜,一套两片,于是顺便买了个脚架,让922看起来更精神些。
自从入了977后感觉舵机没有922那种吱吱跳的情况,以为常规舵机精度更高。
今天比较了一下,直线舵机的虚伪其实也不大,当然抗灰尘方面要跟常规舵机差多了,尤其是场地地面灰尘比较厚的情况下。
一张是换下的旧碳膜,惨不忍睹!

下面是换上新碳膜的舵机

网友:
直线舵机在100级的小机上有不少优势,轻、耐炸、比普通舵机的机型结构紧凑重心集中。。。

网友:
碳膜寿命不长的。

网友:
省钱
不知道这碳膜寿命怎么样

楼主:
剩下的那个舵机的碳膜还很好,这东西就怕进灰尘,不要在沙土地上炸机就行呗。
淘宝目前只有两家在卖,其中一家还包邮的,不知道还会卖多久。

网友A:
像hcp100(922)这种直线舵机机型虽然很耐炸,但在操控性稳定性和飞行感方面却远不如华坑的mini cp,我玩hcp100和mini cp一年半时间,最常飞的还是mini cp,因为mini cp实在太稳太好飞了,基本不会炸,而且mini cp维护也很简单,而飞hcp100炸机却是常事,有时还会炸出不好解决的故障问题,不好维护,实在不喜欢hcp100这种直线舵机的操控感,相比mini cp实在有点难飞,都有点想彻底放弃hcp100这种直线舵机了,你觉得922好飞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像hcp100(922)这种直线舵机机型虽然很耐炸,但在操控性稳定性和飞行感方面却远不如华坑的mini cp,我玩hc ...

网友:
FBL100的手感比较接近450级以上的无副翼机型,有点静如处子动如脱兔的意思,手感顺滑。个人就不太喜欢那种三轴干涉严重的稳定手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像hcp100(922)这种直线舵机机型虽然很耐炸,但在操控性稳定性和飞行感方面却远不如华坑的mini cp,我玩hc ...

一年不飞922了,刚入977时感觉没有922稳,总感觉缺少点什么,现在习惯977后感觉手感还可以吧,如果mini cp比922还稳那估计是软件参与太多了。
mcpx经久不衰,各个版本的主板更是抢手货,主要改在fbl100上,这说明fbl100的机身、舵机和旋翼头(除主板之外的所有部件吧)是非常成功的,然后搭配无刷动力,这种杂交mcpx保有量很高。

个人感觉fbl100(也可以说是mcpx)有一处很“隐蔽”的优点在于其2mm的横轴,理论上比1.5mm横轴的机型反应灵敏(动力接近的情况下),在不谈尾巴转向的情况下,机身的前后翻、左右翻是由主桨带动桨夹,桨夹带动横轴,横轴带动中联,中联带动主轴,最后主轴带动机身实现各个动作。
而最重要的一处是横轴与中联是柔性连接,在做动作的那一瞬间,2mm的横轴能够更利索的改变姿态。
欢迎讨论指正。

网友:
FBL100的旋翼头手感确实比原型机更敏感直接,它设计上做了不少强化,加大的2mm横轴,更硬的横轴胶圈,在其他设计保持不变的情况下,横轴胶圈的硬度很大程度上决定旋翼头的灵敏度。。。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一年不飞922了,刚入977时感觉没有922稳,总感觉缺少点什么,现在习惯977后感觉手感还可以吧,如果mini c ...

说真的hcp100其实也挺稳的,飞正倒飞航线也是一流,就是3D翻的时候感觉不比mini cp好翻(cp翻起来很干脆利索,很容易操控),而且HCP100打舵时反应速度也不比Mini cp快,有一点延迟,在快速飞行时打舵hcp100的反应会有一点跟不上,所以我觉得飞行操控感是hcp100的唯一缺点这方面mini cp做的确实比hcp100好,但在耐炸方面hcp100(922)却是无机能敌的,这也是此机最大的优点所在,要说真的放弃这机还是有些舍不得的,哈哈;mcpx号称直线舵神机,在改机方面有着丰富的玩法,以后有机会也可以考虑试试,hcp100的横轴的确是好配件,也耐炸,而且经久不弯,其他的就像你说的了,我是买淘宝上某卖家做的那种5元一支的hcp100横轴用的,跟原厂的的差不多,很实惠哟!

网友:
有没有三轴手感超过mcpx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真的hcp100其实也挺稳的,飞正倒飞航线也是一流,就是3D翻的时候感觉不比mini cp好翻(cp翻起来很干脆 ...

今天试飞922发现跟977差很多,当然,很多方面的不是一个级别的没有可比性。
原厂922没有mini cp轻,优点只有耐炸而已,整体很平庸,但是改完主板、动力、和3D桨后就脱胎换骨了。
mini cp的评价也不错,玩的人也很多。

楼主:
有次焊led灯珠练了练手,有了些经验,还好这个东西比较大。

网友B:
楼主,我那个侧板上的焊点掉了,咋个搞?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我那个侧板上的焊点掉了,咋个搞?

你说的侧板是碳膜板?焊点掉了一个还可以,飞一根线呗。
不过这东西又不贵,整不好再买一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