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第一次弄的电池

楼主(2015-04-03):
第一次自己弄电池,鼓励一下自己,
原来还以为是天7控有问题,原来是电池的问题
用的是2013刚入行的时候买的1500ha3s,没飞多久就放电不行了,
改成单片,a9用2.1a放电能放16分钟,帮我算算有多少容量

网友:
第一次抢到沙发。

网友A:
问一下A9不要保姆能不能同时两组4S,保姆可以同时几组4S

网友:
放电时间不等于电量哦,接近设定值电流会衰减,N个放电值时间无法计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一下A9不要保姆能不能同时两组4S,保姆可以同时几组4S

不用保姆就用这个送的板板
自己看看,我也不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A:
问一下A9不要保姆能不能同时两组4S,保姆可以同时几组4S

A9能同时2组4S,保姆是一组一组充的,比如第一组满了然后再第二组,以此类推。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用保姆就用这个送的板板
自己看看,我也不知道

并冲板我从来不用,宁愿一个个冲,用并冲 首先你要容量一样,还要性能差不多,还要先平衡电压,A9自身9路输出,4S*2还富裕一路,后悔买A6了  就差三五十块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