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TABA14 高频头100S 尾巴老是不听话 求助

楼主(2015-04-03):
FUTABA14 高频头100S 尾巴老是不听话 求助

楼主:
哪位知道怎么设置麻烦教小弟一下

网友:
100s尾巴就那样了

网友:
没办法,改善也有限。

网友:
  舵量ail, ele, rudd 舵量均改成85, pitch 改为65,  DR  ali,ele,rudd均为90, 另只有rudd exp为+20,其余不动。

网友:
我用D10,也是感觉不听话,碎舵尾巴一点反应都没有,求解

网友A(2015-05-17):
求这4项你是怎么设置的14sg只有5点这个是7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求这4项你是怎么设置的14sg只有5点这个是7点

兄弟 有hcp100s对应jr的设置表么?
搜索
复制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兄弟 有hcp100s对应jr的设置表么?
搜索
复制

加qq3468207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