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O艇试航问题求助

楼主(2015-04-03):
我首次制造的O艇昨天终于裸奔下水测试,结果速度上不来,慢速前行。不见传说的水花,而且走一段以后自动停机(怀疑是没有降温自动保护)以上症状希望大虾指点、拍砖、斧正、关爱、鼓励、嘲笑。
参数与配置:船长:67CM;全重:1350克左右;电池:大倍率3E锂电池7.4V 2200MAH 25C;电调:70A双向车船用无刷电调 带5A BEC输出和水冷块;电机:赛特B2848车用内转子无刷电机 KV3900,负载最大电流:50A;轴长:30CM;浆径:35CM;遥控器:富斯FS-i6;接收机:富斯FS i6六通道遥控接收机IA6 ,其他舵机遥控什么没什么问题。
为了确认是否是入水深度问题,自己一手抓船,一手操控,慢慢放入水中,发现螺旋桨如果打出空气泡,转速立马提升,抓船的手能感觉到有力的推力。
问题一:是否一定换大浆解决?
问题二:不换浆的情况下,是否是需要把动力系统整体抬升(降低入水深度)解决问题?
问题三:电机全速时(空转),整体传动震动厉害,是否是电机和传动轴不在一条线上?那万向节又有什么用处呢?完全固定死?轴的外套是否应该顶到桨叶的方向?整套系统运转时,震动能把万向节链接螺丝震松甚至震飞,甚至能看到电机在水冷套里缓慢转动(如何固定?如何解决?)
问题四:是否是我选择的电调是双向电调,3通道的比例油门从低速到高速不够顺滑,可否在遥控上设置?(目前对于遥控设置属于白菜)
问题五:双脚接收机天线是否要露出船体?(目前是封闭在船舱内)
另:由于对自己的制作水品抱有怀疑,迟迟不敢上整个的制作过程(怕发帖烂尾),想等这次调试完后,做完最后的上漆工作再发帖,希望得到大家的帮助!谢谢大家!http://www.tudou.com/v/5vgLXbY7eJ4/dW5pb25faWQ9MTAzMjA2XzEwMDAwMV8wMl8wMQ==.html

网友A:
动力不足以让这个船起滑,不能起滑的情况下阻力较大。
从图上看,有可能是电机或者轴套没有固定好,所以震动很大。

网友:
从第一张图可以看出出轴高。视频中电机发出的声音不正常,曾经我电机进水就是这声音,转起来一抖一抖的,根本没什么转速,用吹风机吹干又正常了。你应该看看电机是否正常

网友:
觉得线性不好可能是电调的输出线性问题。
木船的天线可以放在船舱里面,尽量靠近船盖上方。

网友B:
看出几个问题 1:出轴太高 2:万向节 3:电机小了点(船重了 4:不用电机座?(其实也是可以的 水冷套还能吸收点震动 只是可能会打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动力不足以让这个船起滑,不能起滑的情况下阻力较大。
从图上看,有可能是电机或者轴套没有固定好,所以 ...

我的船底上了一层环氧树脂,上得比较厚,干了以后起了很多水珠一样的小突起,本想测试后打磨上漆的,看来船底这一步的打磨上漆的提前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出几个问题 1:出轴太高 2:万向节 3:电机小了点(船重了 4:不用电机座?(其实也是可以的 水冷套还能吸 ...

有两位说道出轴太高,这句话不是太懂,是说的浆在水中的深度?还是指船轴出船的角度偏小?第一次测试的时候浆入水太深,感觉打不出水花,所以把整体的动力系统上移了1厘米左右的高度,想象中动力出来(是不是传说中的起滑?)后船头翘起,尾部会入水更深,浆的阻力会更大。
目前感觉电机3900KV应该动力输出是应该没问题。还有的朋友说换3S电池试试,逼出电机的大功率,估计讲的入水深度真的浅了。
另外万向轴一定要换掉。
还有一点:本人新手是真的愚笨,只想着固定电机外壳就好,没想到水冷套只是套在上面,电机高速旋转的时候是在水冷套里转动,直到扯掉了线头。在此提醒各位新模友别犯我这种傻。上两张上电机座前后的照片。

网友:
出轴太高 桨入水太浅 没起滑前 桨是全在水里的  起滑后船身抬起 这时才有水花的 据虾哥说 时速至少在20KM以上才能起滑

网友:
船长:67CM;全重:1350克左右;(这个尺寸和重量你的动力应该用2858或3650的电机。KV 如果跑7.4V电压 就选4300KV  如果跑11.1V电压就选3700KV  )       电池:大倍率3E锂电池7.4V 2200MAH 25C;(这电池不够力。最好选4200MA 30C的电池。船最小要用倒30C放电的电池) 电调:70A双向车船用无刷电调 带5A BEC输出和水冷块;(这电调跟本就是一个压制速度的电调。应该选一个好点的带牌子的真实功率的电调 90A  或 120A )  电机:赛特B2848车用内转子无刷电机 KV3900,负载最大电流:50A;(这个电流只有迷惑你的船真实使用情况使用电流。) 轴长:30CM;(轴长是要根据调试而得出来的。在获得最高速前还不知真实轴长。这30CM也是你实验的长度。)配桨。先由小到大去试。没有规定的尺寸的只有从电压KV 船体大小重量去初步计算桨的大小并不准确适合你船。桨由小到大的去试一定有一个适合你船。做到最省电最快的速度。

网友:
要调好一条船。1.你先要了解你船的大小和形状。再去找合适的动力。(这个要多看看别人的船去学习和参考。)              2.有合适的动力后就选择安装方法。了解各个配件的功能。应该按装在船的那个位置比较适合。
              3.安装好了就开始下水调试。看跑姿去调。(这个要问高手。要很虚心求教。要相信高手说的。)

网友:
上些船内部图你参考。

网友:
看來很像Wild Thing Mono

如果是Wild Thing Mono,那是23度MONO DEEP V,你的轉向/水刀尖幾乎與舵片底對齊,是過長,正常刀長度在直航時與水沒接觸,不產生阻力,刀只在轉向時浸入水中(這理論不適用於較小deadrise角度深V船)。

圖片來源(經本人編輯過):競速電船手冊

槳徑不可能是35cm,應該是35mm

网友:
我怎么感觉是不是你的电机转的方向不对哦··或者说是桨装反了呢····视频看的不是很清楚···

网友:
木船。先装好。调好。再研究个船底是否用玻璃钢布去加强。新手一般都会想象得很复杂。
利用对船的一点点得知。再科普一下。
动力系统:  电机。电调。电池。轴系。螺旋桨。 原理是电池给电到电调产生驱动电流传到电机转化为动力通过轴系传达到螺旋桨推动船前进。
           1。电机。主要作用是产生动力。把电能转化为动能。转化的功率越好电机的性能就越好。发热是转化过程中功率损失的表现。电机分外转和内转。KV由700----5200 每分钟转速  。外转电机多用于飞机。转动部分是外壳。型号:多是2212。2217。2218。2221。还有更大的。船用也可以但要匹配得很好不要超功率运行发热就不会很大。水冷很难散热。是多极电机。一般都不怕水。但轴承最好能防水。 多用于小型船。   内转电机。转动部分就是内转子。外壳里就是线圈。水冷效果比较理想。磁极数是2极。4极。6极。型号多是28 。 36 。 也有29。40。的 这是按直径计算。一个性能好的电机可以超压工作。就可以在死忙线上运行。这就要看电机的线圈和转子的耐热程度。转子的磁质好坏。更深层的介绍就要找专家了。
           2。电调。主要作用是制造驱动电流去推动电机运转。船用电调多是带水冷的。按牌子不同性能也不同。电调的原理是制造3相电流驱动电机。多是由2个电路组成。控制电路和功率放大电路。多小A是由功率方大电路决定。好的电调一定是贵的。因为里面的材料是好的强的。能产生出双应的高功率。型号从25A。35A。60A。90A 。120A。180A。等等每个厂家都有不同的功率A数选择。控制电路中有一个就是线性。线性的好坏直接影响跑船的时候加减油顺畅程度。一般船用电调都可以调整里面的程序的。具体要看成品说明书。一个好的电调应该是可以超功率工作。线性稳定。发热量低的。
          3。电池。船多用聚合物电池---就是片装的锂电。单片用S表示。单片保存电压是3。7V充满为4。2V 节止放电电压可以是3。6V 。船多是用电池组。由2S到6S都有。放电能力用C多表示。C数越高放电能力越强。容量用MA毫安表示。船常用的是2200MA  2600MA  4200MA  5000MA  5200MA 。6000MA  。最好选择30C以上的放电能力的。
          4。轴系。 有直轴系。软轴系。  主要作用是把电机的动力传到桨上去。那家的轴系传递动力的功率损失最小的就是好轴系。组成部分是电机架。轴套。轴心。连轴器。
          5。螺旋桨。主要作用是把电机的动转化为推力。分不同的桨型。现在多用的是全浸桨和半浸桨。螺旋桨在运转过程中会产生3个作用力。向前的推力。向上的升力。和反扭力。
方向系统。舵。拉杆。舵机。
辅助系统。水刀。压浪板。安全开关。
水冷系统。舵刀进水。船底进水。
太长的一篇东西。一天写不完。还是待续吧。

楼主:
万分感谢虾哥的指点,直连、电池、浆都已到货,又再一次调整了电机座,这次感觉电机转轴和浆轴对上了,用手搅动船桨,感觉很流畅。
目前正在给电池充电,准备傍晚试船。如果还有问题,再参照虾哥的指点换电机、电调(哎选这电调主要是还想着可以用在钓鱼船上,哎!还真的不能想太多)
另外还要感谢其他回帖的大师兄、二师兄,没有你们的关心我还真的一头雾水。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两位说道出轴太高,这句话不是太懂,是说的浆在水中的深度?还是指船轴出船的角度偏小?第一次测试的时 ...

我就说好像没看到你的电机架,还以为是我眼拙,原来你真只是固定了水冷套

楼主:
完蛋了,昨天的测试速度是明显上升了,这次发现的问题就更有意思了,首先是浆入水太浅,水花四溅就是跑不起来,抓住船头加深一点入水深度,速度又起不来,虾哥说得一点没错,该换电池、电调、电机了。
另外,对于电池的认识还是太浅了,刚到手的3S电池过度放电(可能是没充好)起鼓,晚上充电估计是发生了燃烧爆炸,幸好是在车库里面,没有其他东西,要不然出大事的。在此也给所有玩电池的模界新手提个醒,旗鼓的电池直接扔了吧,别幻想你会治好它。
昨天测试彻底的失败,又再一次重新认识了入模是要付出代价的,别一厢情愿的认为简单,要学习和认真对待的地方很多。我将更敬畏的对待动力模型。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网友:
引用 楼主:
完蛋了,昨天的测试速度是明显上升了,这次发现的问题就更有意思了,首先是浆入水太浅,水花四溅就是跑不起 ...

过放一两次救得回来

网友:
楼主的船和我的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