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华rx1002接收的问题,请懂无线电的指教一下

楼主(2015-04-03):
    最近飞450老是突然电机熄火零点几秒后又转起来,后来把失控保护的油门熄火保护关了,貌似就没断了,但在疑似断连的时候打舵什么的还是有反应的。后来拉距测试,到了50米的时候接收上的灯开始偶尔闪两下,请问这是接收机天线问题吗?由于我缠在尾撑上的,修机的时候把天线头有点搞开叉了,听说这天线的头部比较讲究,那要怎么搞呢

网友A:
你那熄火下下就是失控了。。。。华科的接收机在信号良好的情况下一直是个灯常亮。。你拉锯50m就闪肯定不对,刷机了吗?什么控?

网友B:
天线最好这样摆放!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那熄火下下就是失控了。。。。华科的接收机在信号良好的情况下一直是个灯常亮。。你拉锯50m就闪肯定不对 ...

用的d10,没刷控前就是这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那熄火下下就是失控了。。。。华科的接收机在信号良好的情况下一直是个灯常亮。。你拉锯50m就闪肯定不对 ...

d10,没刷前就已经这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天线最好这样摆放!

随便摆都起码能超过100米吧